PCB尺寸是由机械工程师或模具工程师给吧?高度呢?

楼主(2009-11-27):
元件的高度等,接口尺寸和定位是不是也这样?
大家是如何做的呢?
谢谢 。。。

网友A:
PCB的整体尺寸(包括长宽高和安装孔和接口等)都是由结构设计(可以是机械工程师或架构师定)确定的。如果整个项目都是你一人操办,那就由你自己定啦。

楼主:
还有一个机械工程师。
对于元件的高度要求,他要求我先自己摆,然后他在PRO上试验,看能否放上。
我觉的这样不好操作,具体尺寸没有,需要试很多次,但机械的工程师说,他也不能给出具体尺寸,
只能试。
是个老工程师。不好太较真,就是想了解一下大家一般都是如何合作的。
做产品,始终涉及到安装和接口 、高度等等尺寸。。
谢谢楼上。

网友A:
通常电子工程师会根据具体的技术要求估计出将采用哪些器件(包括功率需求)的类型及尺寸,然后可以根据这个估计给出建议。但这需要有一定的研发经验才行。结构空间不是太苛刻的话,一般都是先定结构再定PCB。但如果过于苛刻的话,只能商量着办。解决办法可以是修改结构(可能涉及到多方面的协调),也可以是采用高密度器件(包括功率密度),这将不可避免的提高器件成本。

总之,你必须和他人协调,这样才能共同完成设计。这也是作为一个设计成员的基本素质要求。通常只要你摆正自己的位置,注意说话方式,别人都会乐意和你沟通的。

楼主:
通常只要你摆正自己的位置,注意说话方式,别人都会乐意和你沟通的。
///////////////////////
谢谢HWM。。。

楼主:
解决办法可以是修改结构(可能涉及到多方面的协调),
//////////////////
机械这边一般都是先设计好,然后给PCB安装孔和尺寸。
因为电子元件安装问题,机械一般都不会改,基本上来说,电子这边是被动的。
所以要求机械给一个精确的尺寸,但现在看来给不了。

网友B:
你应当对需要使用哪些体积较大、易发生结构干涉的器件心中有数,并且与结构工程师共同确认。
这本来就是电气工程师的职责。

网友C:
我认为所有尺寸都应该由结构工程师给出,并且他应该还会给你一个大致可以调整的范围.你按要求去做.如果做不到或者成本暴涨到不符合产品要求,那保能两人再商量着改.但还是应该结构工程师为主导.不然那产品做出来和你相像中的估计不知道要差多远了.

网友D:
一般自己做的东西最终效果是什么样的,心里都会有数的,勾勒出来给他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E:
和外观需求应该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E:
从这个意义上说,电子工程师是要服从外观设计师要求的。

楼主:
我的意思是这样的:
  我选择的元件都知道大小,尺寸。但机械要求我放置时不能超过他的机械尺寸。
但现在我和他要精确的机械尺寸,他说没法给,让我自己摆一下,他在一个一个试。
我觉得没精确尺寸,一个一个试,需要试很多次,这也不是一个办法。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能给出精确的机械尺寸。
机械用的软件是PRO E,因为我对这个软件不熟悉,不知道这个软件是否能给出来立体的尺寸要求。
但现在机械工程师说他给不出来,没办法,只能试。
谢谢。

网友A:
我的意思是这样的:
  我选择的元件都知道大小,尺寸。但机械要求我放置时不能超过他的机械尺寸。
但现在我和他要精确的机械尺寸,他说没法给,让我自己摆一下,他在一个一个试。
我觉得没精确尺寸,一个一个试,需 ...
引用 楼主:

你可以大概的了解一下产品的大致外形和结构分布(没必要太过专业的去了解),然后估计出可能给你的空间形状和尺寸,然后再在这个框架下布置你的PCB。然后形成图纸(草图即可)和机械工程师商议,这样机械工程师也同样会形成相应的概念。如此过程反复几次后,相信可以最终达到目的。

楼主:
你可以大概的了解一下产品的大致外形和结构分布(没必要太过专业的去了解),然后估计出可能给你的空间形状和尺寸,然后再在这个框架下布置你的PCB。然后形成图纸(草图即可)和机械工程师商议,这样机械工程师也同样会形成相应的概念。如此过程反复几次后,相信可以最终达到目的。
========================================
谢谢。
现在的情况只能这样了。

网友F:
现在的硬件与结构设计已经没有明显界线了.
对于不是以电路为主的结构设计,往往会由结构师初步划出xx*xx*xx的空间给电工,电工在这个空间做**,周边接合部需双方多次协调磨合.
对于电路为主的小产品,不妨自已玩一把.
可用Pro/E和Protel交替设计,用Pro/E把pcb板上的周边器件及高大器件都画上去,再用Pro/E检查干涉情况,修改壳体设计,这样就能保证模具-次成功. 晒几个图.

楼主:
老T牛。
机械电子都通。
呵呵。
谢谢。

看来慢慢摆弄一下了。

网友G:
“由结构师初步划出xx*xx*xx的空间给电工”是应该的,然后你再确定是否放得下,是否有特殊要求。

记得多沟通,多协调,共同确认。

楼主:
谢谢XWJ.
现在缺“xx*xx*xx的空间”。只有个大概尺寸。是看PRO E 目测的。
看来我先摆弄一下,再多沟通了。
沟通很重要,尤其是和老同志。
一定要尊重。。。

谢谢大家。

网友G:
既然没人定,那你就自己定好了

楼主:
呵呵。我定了不算。
机械工程师模具已经做好了。
他只是给不出精确尺寸,只让我摆摆,他给试试,看能否放下。

他的建议,就是多试几次。
谢。

网友A:
呵呵。我定了不算。
机械工程师模具已经做好了。
他只是给不出精确尺寸,只让我摆摆,他给试试,看能否放下。

他的建议,就是多试几次。
谢。 ...
引用 楼主:

模具已经做好了?咋做的?没图纸?没安装孔?这咋玩啊。

楼主:
模具没出来,模具图好了,改的可能很小很小。
有图纸,有安装定位孔,但没高度方面的尺寸。(所以不知道直插的能否放下)。
就是元件的高度要求没尺寸。
需要一点一点试。
主要是电子人员摆一摆,机械在PRO E中试。

网友H:
如果模具图都完成了的,他一定有办法给出一个准确的空间体块你!如果他说不行,那八程是在撒谎!

网友B:
有图纸,有安装定位孔,但没高度方面的尺寸。(所以不知道直插的能否放下)。

天方夜谭。图纸都出来了还没有高度方面的尺寸?
那厮可能是懒。使劲拍他,或者把图纸电子版要过来自己消化。

楼主:
呵呵。和气生财。
老同志,不能拍。
辛苦点多试试了。

网友F:
又不是裁缝做衣服多试试,哈哈
Pro/E里有测量工具,量一下就有了,那丫不会用,泥就教教他吧

楼主:
呵呵。我也不会PRO/E.我说了可以量的,因为我想这个软件应该有这个功能。
但没有效果,再说多了机械工程师就生气了。
我只会点AUTOCAD.

网友I:
大家说的都比较好,我个人认为:一般来说机械的确定了在设计电路,

网友J:
机械的圈地,你在上面种菜。

网友K:
这需要你和实际的情况挂钩,沟通是很重要的,改变会在所难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