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PIC的I/O口上不小心直接加了15v(或更高)电压。。。

楼主(2009-11-27):
大家知道会出现什么状况吗? Guess, please.

网友A:
加入的外部电压的电源,如果内阻大,会被PIC的IO口的上拉保护二极管嵌位到系统电源,外部电压下降,
说不定PIC照样工作都有可能。

如果外部电压的电源,如果内阻小,可以提供很大电流
PIC单片机肯定完完

网友B:
那就看你的电源内阻(包括IO串的电阻)有多大了,电阻过小,那就game over!

网友C:
电压可能会通过IO脚内部的钳位二极管加到主电源上,造成大部分芯片过压烧毁。

网友D:
这东西没必要猜,只要知道这样是没事找抽型就成。。。

楼主:
哎,又被叶公鄙视了,努力!   :)

网友E:
可以尝试“不小心”把手指插入交流插座类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