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手机的miniUSB接口中能否实现从手机电池取电?

楼主(2009-11-27):
如题~没有积分不好意思。请问手机的miniUSB接口中能否实现从手机电池取电?一般USB接口都定义有电源的。

网友A(2010-02-03):
可以是可以,但你有没有想过,数据传输过程中需要消耗大量的电,如果从手机取电,当电力不足时,手机就会关机,势必造成数据传输中断!

网友B:
这个要看具体手机USB接口的设计,但通常都是不可以的。

网友C:
感觉好像是不可以的啊

网友D:
绝大多数情况下是 不可以的,除非设计手机电路的人不把电池的电量当一回事,原因如下:在手机开机后处理USB数据的这个芯片是不工作的(因为没有设计给它供电,这样可以节省电池的电量)。当连接USB后由电脑给这个芯片供电,同时也可传送数据,,,

网友E:
应该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