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107,USART2通过DMA发数据正常,但接收进不了中断,

楼主(2009-11-27):
//主程序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dio.h>
typedef enum {FAILED = 0, PASSED = !FAILED} TestStatus;
//定义UART2的发送缓冲器的字节数
#define TxBufferSize1   (countof(TxBuffer1) - 1)
#define RxBufferSize1   (countof(TxBuffer1) - 1)
#define countof(a)   (sizeof(a) / sizeof(*(a)))
//定义UART一个结构,用来初始化UART2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ART2将要发送的数据 UART2接收缓冲器大小
uint8_t TxBuffer1[] = "USE USART2 DMA TRAN: USART2 DAM OK ";
uint8_t RxBuffer1[TxBufferSize1];

uint8_t NbrOfDataToRead = TxBufferSize1;
volatile TestStatus TransferStatus1 = FAILED;
/* 内部函数*/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DMA_Configuration(void);
int main(void)
{
  // 配置时钟
  RCC_Configuration();

  // 配置NVIC
  //NVIC_Configuration();
  //配置GPIO口
  GPIO_Configuration();
  // 配置DMA
  DMA_Configuration();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SART_Mode_Tx;

  // 配置 USART2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

  // 使能USART2 DMA TX 请求
  USART_DMACmd(USART2, USART_DMAReq_Tx, ENABLE);

  // 使能 USART2
  USART_Cmd(USART2, ENABLE);

  //允许 USART2  RX 中断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RXNE, ENABLE);

  //启动DMA传送数据
  DMA_Cmd(DMA1_Channel7,ENABLE);

   while(1){}
}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时钟初始化
SystemInit();
//允许DMA1和DMA2 的时钟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RCC_AHBPeriph_DMA2, ENABLE);
//允许APB中 GPIOD,USART2和AFIO 的时钟,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RCC_APB2Periph_GPIOD,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ENABLE);

}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USART2的REMAP 功能;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USART2, ENABLE);

  //配置 SART2 RX 为浮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配置 SART2 TX 为推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允许 USART2 中断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
void DMA_Configuration(void)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 USART2_Tx_DMA_Channel (triggered by USART2 Tx event) Config */
  DMA_DeInit(DMA1_Channel7);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0x40004404;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TxBuffer1;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TxBufferSize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外设数据是8BIT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存储器数据是8BIT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循环模式,发完就停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Very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禁止存储器与存储器的传输
  DMA_Init(DMA1_Channel7, &DMA_InitStructure);

}
///////////////////////////////////////////////////////////////////
//主程序完成

//USART2中断向量
//在stm32f10x_it.c文件中加入下面代码
//USART2中断要的数据
uint8_t RxCounter = 0;
extern uint8_t RxBuffer1[];
extern uint8_t NbrOfDataToRead;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 USART_IT_RXNE) != RESET)
  {
    /* 串口助理发送回的数据放入接收缓冲区*/
    RxBuffer1[RxCounter++] = USART_ReceiveData(USART2);
    if(RxCounter == NbrOfDataToRead)
    {
      /* 接收完就终止接收中断*/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RXNE, DISABLE);
    }
  }
}
/*通过串口助理,将STM32发送过来的数据转发回去,看到DMA发数据正常,但STM在接收时进不了中断,从仿真器上看到,USART2_DR寄存器可以接收到最后一个字,但USART_SR的RXNE位一直为0 ,*/

楼主:
腐败一会,自己抢个沙发!: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