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驱动模块编译进内核是否有用??

楼主(2009-11-27):
目前的驱动模块是靠arm linux启动过程中加载上去的,如果将其直接编译进内核,是否会改善系统的启动时间呢?

网友A:
不编入内核,启动到时候不要加载模块,就可以改善启动时间了

要用到模块的时候再加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