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频需要考虑传输线效应吗?

楼主(2009-11-27):
RT.
  载波频率一般为20kHz~500kHz的中低频传输,在做电路设计时, 譬如滤波电路与功放电路,是否也需要考虑因阻抗不匹配引起的反射呢?

网友A:
大功率时仍需考虑,其它情况不用,但EMC设计仍需讲究。

楼主:
大功率为何要考虑呢?因为信号走线距离仅为波长几万分之一,此时反射会有何影响?

网友A:
大功率时需严格讲究阻抗匹配,只是这时不是用传输线。

网友B:
“波长几万分之一”,没必要考虑。通常匹配都没那个精度。

网友C:
大功率传输时,你肯定希望负载得到最大的功率,这时就要匹配,叫做最大功率传输匹配,不论频率高低,匹配时常事,音频的功放还要匹配呢

网友B:
大功率传输时,你肯定希望负载得到最大的功率,这时就要匹配,叫做最大功率传输匹配,不论频率高低,匹配时常事,音频的功放还要匹配呢
引用 网友C:

呵,那只是源和负载的匹配,中间“传输线”忽略不计(波长几万分之一)。如果要进行传输线匹配的话,还得考虑传输线特征阻抗。否则在传输线中传输的将是驻行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