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ucGUI 支持的图形最多可上多少色?

楼主(2009-11-27):
我用的只能上256色,感觉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A:
http://www.ucgui.com/

支持任何颜色和任何分辨率的

楼主:
可是没找到相应的取图模软件儿,他介绍的bitmapconvert只支持256色。

网友B:
2楼的这么厉害啊

网友C:
V3.90只支持最高64K色,象262K或者24位全彩,程序里面根本没写.
不知道更新的版本里面有没有改变.
其实你翻翻它的代码,自己也能看出来.ucgui可不是万能的,每变一种色彩组合,就是新增一倍分代码.

网友D:
任何颜色和任何分辨率?

网友E:
说法是有点,只是说可以任意配置

网友F:
如何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