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PLAB调试程序

楼主(2009-11-27):
LIST        P=16F946         ; list directive to define processor
        #INCLUDE    <P16F946.INC>    ; processor specific variable definitions
;*******************************************
        ORG 00H
        NOP
        GOTO MAIN
        ORG 05H
;*******************************************
MAIN
        BCF  STATUS,RP0 ;Bank 0
        BCF  STATUS,RP1 ;
        CLRF  PORTA ;Init PORTA
        BSF  STATUS,RP0 ;Bank 1
        BCF  STATUS,RP1 ;
        MOVLW  07h ;Set RA<2:0> to digital I/O
        MOVWF  CMCON0 ;关闭比较器
        CLRF  ANSEL ;Make all PORTA I/O
        MOVLW  0F0h ;Set RA<7:4> as inputs and set RA<3:0> as outputs
        MOVWF  TRISA ;
;*******************************************
LOOP
                BCF     STATUS,RP0
                BCF     STATUS,RP1
                CALL    DISPLAY
                CALL    SCANKEYS
                CALL    DELAY5MS              ;延时5MS
                GOTO    LOOP
;*******************************************
DISPLAY
                RETURN
SCANKEYS
                RETURN
DELAY5MS
                RETURN
;*******************************************
                END
显示如下:
Message[302] C:\PROJECT\LI.ASM 32 : Register in operand not in bank 0.  Ensure that bank bits are correct.
Message[302] C:\PROJECT\LI.ASM 33 : Register in operand not in bank 0.  Ensure that bank bits are correct.
Message[302] C:\PROJECT\LI.ASM 35 : Register in operand not in bank 0.  Ensure that bank bits are correct.
不知道那里的问题,望赐教。谢!

楼主:
可以说是一个提示信息Message吧

网友A:
只是提示,连警告都算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