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Altium Designer 的问题

楼主(2009-11-27):
真的不明白!!这个电感的封装我以前在99SE中在PCB里是不会显示绿色报警!!可到AD里就有了!!!真的是难到KeepOut层的线也不能在焊盘上!!!!!

真的不知道在那里设置!!那位大侠提示一下呀!!我现在是以前的封装Keepout层设计的外框线只要跟焊盘或其他靠近就报警!!!郁闷

楼主:
那位大哥帮忙呀!!

网友A:
禁止布线层肯定不能在焊盘上啊,我想在99上肯定也是不行的,只是你没有看ERC检查功能

楼主:
怎么可能!!!我的封装都是在99SE里一直用!!!
到AD里就不行了,!!!

楼主:
看看这图片里的!!恐怕很多人都会这样做封装吧???可到在AD里怎么就变绿色呢??这焊盘碰到这Keepout 上的线怎么就变绿??
怎么设置呀??

楼主:
上面那个C3就清楚了!!!焊盘碰到的就变绿了??那位大侠提示一下怎么设置呀??

网友B:
黄色线条不是TopOverlay吗?
规则设得有问题吧

楼主:
我是怀疑是规则!!可我设置了好几遍了!!郁闷!!谁有过这样的经历交小弟一下呀!!
为这事折腾的又用99se 了!!!在99中就可以了!!郁闷

楼主:
怎么这么久还没人呢???是不是很少人人用AD 呀!!!!:'(

网友C:
你查看下报告 看看是怎么说的 然后对症下药

楼主:
你查看下报告 看看是怎么说的 然后对症下药
引用 网友C:

不太会!!我从原理图到PCB的设计后没报错呀!!
如果我重新设计PCB,而是从以前的PCB拷贝过来全部删掉里面的东西重新命名,并拖到现在的设计目录下,这样就不会出现绿色了!!所以我肯定是哪里的规则没设好!!可我仔细对照没有那不同!!!郁闷

网友:
是规则设置的原因。丝印和焊盘间距规则。把这个规则中的间距设为0,你再试试。AD增加了一些新的规则

还有你的黄的线估计实际是TopOverlay不是keepout.否则布线时怎么连到焊盘上?

楼主:
是规则设置的原因。丝印和焊盘间距规则。把这个规则中的间距设为0,你再试试。AD增加了一些新的规则

还有你的黄的线估计实际是TopOverlay不是keepout.否则布线时怎么连到焊盘上? ...
引用 网友D:

谢谢!!!十分感谢!!!!呵呵……虽然板子在99SE中快搞完了,但看到你这提示我才彻底的开心,要不然会十分郁闷!!

楼主:
这AltiumDesigner真的是太大了,很多次都觉得画个板子用它不实用,可这界面有太漂亮了,舍不得,尤其用来它之后在用99,真的不想用99了太丑了!!!可99还是很适合我这破电脑!!不会像AD样开启后很慢!!!

网友B:
LZ别迷恋于外表。
如果仅仅是界面如何如何,没必要用老牛机拉AD。

楼主:
呵呵……LS说的是!!可是有些东西还是跟上时代的好!不用AD不是解决之道,问题是该考虑机子升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