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FPGA030实验串口问题

楼主(2009-11-27):
各位好!
以下程序:不分接收模块,在FPGA030板子上实验OK;但分了模块后就不能正常!
请大家帮忙分析:

module com( clk,
            rst,
            rxd,
            Data_out
            );
input clk;
input rst;
input rxd;
output [7:0] Data_out;
reg [7:0] Data_out;

wire [7:0] LED1;
wire bclk;

//波特率?
bclk_gen bclk0(
                .clk(clk),
                .bclk(bclk)
               );
//接收模块
uart_rx uart_rx0(
                  .bclk(bclk),
                  .rxd(rxd),
                  .LED1(LED1)
                 // .Data_out(Data_out),
                  //.uart_tx_buff(uart_tx_buff)
                 );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rst)
    begin
      Data_out = 8'b00000000;
    end
  else if(bclk)
     begin
       case(LED1)   //用于开发板上的4位LED编码显示
          8'd0 : Data_out=8'b00000000;
          8'd1 : Data_out=8'b00000001;
          8'd2 : Data_out=8'b00000010;
          8'd3 : Data_out=8'b00000011;
          8'd4 : Data_out=8'b00000100;
          8'd5 : Data_out=8'b00000101;
          8'd6 : Data_out=8'b00000110;
          8'd7 : Data_out=8'b00000111;
          8'd8 : Data_out=8'b00001000;
          8'd9 : Data_out=8'b00001001;
          8'd10 : Data_out=8'b00001010;
          8'd11 : Data_out=8'b00001011;
          8'd12 : Data_out=8'b00001100;
          8'd13 : Data_out=8'b00001101;
          8'd14 : Data_out=8'b00001110;
          8'd15 : Data_out=8'b00001111;

          default : Data_out=8'b11111111;
       endcase
     end
     else Data_out = 8'b00000000;
end
endmodule

module bclk_gen (
                clk,
                bclk
               );
input clk;
output bclk;
reg bclk;
reg  [15:0]   cnt1;                               //  时钟节拍计数器
parameter cout=312;                               //  分频数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cnt1==cout)
  begin
    bclk<=1;
    cnt1<=16'd0;
    end
  else
   begin
     cnt1<=cnt1+1'b1;
     bclk<=0;
    end
end
endmodule

// uart_rx.v
module uart_rx(
                  bclk,
                  rxd,
                  LED1
                 );
input bclk;
input rxd;
output [7:0] LED1;
reg [7:0] LED;
parameter [3:0]  Lframe_rx = 8;
parameter [2:0]  s_idle_rx= 3'b000;
parameter [2:0]  s_sample_rx = 3'b001;
parameter [2:0]  s_stop_rx = 3'b010;
reg [2:0]  state_rx = s_idle_rx;
reg [3:0]  cnt_rx = 0;
reg [3:0]  num_rx = 0;
reg [3:0]  dcnt_rx = 0;
assign LED1 = LED;
always @(posedge bclk)
begin
   case(state_rx)
            s_idle_rx:
                 begin
                   LED <=0;
                   dcnt_rx <=0;
                   if(cnt_rx == 4'b1111)
                     begin
                       cnt_rx <=0;
                       if(num_rx>7)
                         begin
                           state_rx <=s_sample_rx;
                           num_rx <=0;
                         end
                         else
                           begin
                            state_rx <=s_idle_rx;
                            num_rx <=0;
                           end
                     end
                    else
                      begin
                        cnt_rx <= cnt_rx+1;
                        if(rxd == 1'b0)
                          begin
                           num_rx <=num_rx +1;
                          end
                         else
                          begin
                            num_rx <=num_rx;
                          end
                      end
                 end
            s_sample_rx:
                  begin
                    if(dcnt_rx == Lframe_rx)
                      begin
                        state_rx <= s_stop_rx;
                      end
                     else
                       begin
                         state_rx <= s_sample_rx;
                         if(cnt_rx == 4'b1111)
                           begin
                             dcnt_rx <=dcnt_rx +1;
                             cnt_rx <=0;
                             if(num_rx >7)
                             begin
                               num_rx <=0;
                               LED[dcnt_rx] <=1;
                             end
                             else
                               begin
                                 LED[dcnt_rx] <=0;
                                 num_rx <=0;
                               end
                           end
                         else
                           begin
                             cnt_rx <=cnt_rx+1;
                             if(rxd == 1'b1)
                               begin
                                 num_rx <=num_rx+1;
                               end
                              else
                                begin
                                  num_rx<=num_rx;
                                end
                           end
                       end
                  end
            s_stop_rx:
                begin
                  if(cnt_rx ==4'b1111)
                    begin
                      cnt_rx <=0;
                      state_rx <=s_idle_rx;
                    end
                   else
                     begin
                       cnt_rx <=cnt_rx +1;
                     end
                end
        endcase
end
endmodule

楼主:
怎么这么安静,没人提一下建议呢:)

网友A:
我是来学习的,帮你顶下

楼主:
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