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M25P16的问题

楼主(2009-11-27):
我读取的M25P16的数据都是0XFF,连ID号都是0XFF是什么原因呢?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先用SPI做自环线,调试通过再上器件。很像读的上拉电阻。

网友B(2010-03-25):
兄弟啊,我比你好一点点,ID读出来对了,
但读出来的数据全部是0xff。
在这之前我将一串数据写进去,但是不知道写进去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