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铜丝”测量电流,啥原理?

楼主(2009-11-27):
今天看见一个测量功率的产品,没用CT,火线接了根门型粗铜丝,应该是根据此测量电流,不知道原理,请教一下大家。。

网友A:
粗铜丝=一般是康铜丝,有一定电阻。不过误差大

网友B:
拆个普通数字万用表,你会发现10/20A档也用的是一段粗铜丝/棒做采样电阻。

网友C:
那可不是纯铜,一般是锰铜材料,其硬度比纯铜要大。

网友D:
还有一种康铜,温度系数与锰铜一样 10ppm/摄氏度。

碳的温度系数为-50ppm, 如果用厚度5:1的锰铜板和碳板复合,则可得到近似零温度系数的电阻。

理论上是这样,不过生产工艺可能相当的复杂。

网友C:
康铜不如锰铜好焊接,另外康铜与铜的热电动势较大。
锰铜也有多种牌号,温度系数各有不同,但均相当小。

楼主的问题还没有回答:这根“铜丝”是个小电阻,测量电流实际上是测量这个电阻两端电压。

网友D:
maychang, 可否发些相关的资料给我,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B:
2楼不是已经很清楚无误的解答了么……

网友C:
Sorry!没注意到2楼的回复。

回8楼PowerAnts:
是纸书,50年代末俄国编的一本《电工测量》,现在不知道还找得到找不到。

网友D:
谢谢maychang, 别放在心上。有道是可遇而不可求。

俺最近在谈一个精密恒流源,需要1ppm的5W电阻,要两千多块,吓死人

网友E:
没想通哪里能用上1ppm的5W电阻……

网友C:
1ppm!
这可能比那个放大0.1uV电压的还难。

网友D:
精密恒流源,工作环境温度0~50度,精度0.01%, 考虑机箱内部的温升,及取样电阻的自身温升,电阻的温度需要在0~100度工作,只有1ppm的电阻才能胜任。这电阻是有卖的,但是价钱是四位数。这家公司从1988年开始做精密取样电阻。属于十年磨一剑...

网友E:
现在的仪器不能没有控制器吧,只要有,软件做温度补偿还是很好做的

网友E:
甚至笨一点给那个电阻做个恒温槽,温度稳定到75摄氏度,也很划算。

网友F:
1ppm的电阻,确实没有见过.............

网友B:
精度、温漂什么的到了一定程度,价格不吓人才是见鬼呢。

网友G:
恩,我们现在用的就是康铜丝。。。。。。。。。。

精度要求不高的那种

网友H:
康铜丝的温度系数小

网友I:
对铜热电动势         电阻率
康铜(Cu55Ni45):             45uV/℃             0.48±0.03uΩ.m
锰铜(6J13,Cu82Ni5Mn13):  2uV/℃              0.44±0.04uΩ.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