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下,我应该把这个帧视为无效么?

楼主(2009-11-27):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看你当时的心情吧。:)

网友B:
到2012年怎么就21个字节了呢?

网友C:
帧结构要合理可以不理会长度,这在无线通讯等高干扰应用的协议编制中常见,但要求这时的帧结构必需给出帧长数据并进行严格的校验如CRC等,通讯双方还应有双向会话机制,以确认通讯交互的成功。

楼主:
帧结构要合理可以不理会长度,这在无线通讯等高干扰应用的协议编制中常见,但要求这时的帧结构必需给出帧长数据并进行严格的校验如CRC等,通讯双方还应有双向会话机制,以确认通讯交互的成功。 ...
引用 网友C:

chunyang的意思是最保险的做法就是把它抛弃
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C:
未必,关键是协议的机制。

楼主:
未必,关键是协议的机制。
引用 网友C:

您的意思是不同的协议机制下 要有不同的处理方式?

请问在什么机制下,要抛弃? 在什么机制下要保留?

网友C:
协议举例:引导头+数据长度+数据段+校验,在这样的数据帧结构前面或后面加任意长字符通讯不受影响,类似的引导头+起始码+数据段+校验+结束码也是一种办法。

网友D:
理所当然有效。

符合帧结构定义的就是有效帧。

网友C:
您的意思是不同的协议机制下 要有不同的处理方式?

请问在什么机制下,要抛弃? 在什么机制下要保留?
引用 楼主:

MODBUS 的协议就应该抛弃...

网友B:
帧头帧尾校验都正确,这里肯定是包括第21个字节而言的。
那么肯定长度不是固定的,那就应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