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行,别见笑

楼主(2009-11-27):
我不懂电源,不过看大部分电源上高压地与低压之间都加有一个2KV103之类的电容,想问一下高手们.这个电容叫什么电容?起什么作用,能不能加在高压正极与低压地之间?
谢谢!

网友A:
Y电容,用于为变压器绕组间分布电容引起的二次侧共模信号提供回路

楼主:
这个电容可以加在300V正极和二次侧地之间吗?

网友A:
高压+  -- 》 低压+
高压+  -- 》 低压-
高压-  -- 》 低压+
高压-  -- 》 低压-

都是可行的,怎样接回路面积最小,就怎样接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学习了.

楼主:
我在一块电源板上加单片机外部控制.原来由于干扰大,加了个Y电容,位置为
高压+  -- 》 低压-
发现干扰不但没有变小,单片机反而更容易受干扰,没法我又改为
高压-  -- 》 低压-
干扰同样是比原来大.最后实在没办法还是从单片机抗干扰上做的.
我想问一下.这个电容除了旁路二次侧共模信号外是不是还会造成电网上的干扰引入系统?

网友B:
回6楼:
有这种可能。
电网上传过来的干扰,不能用该电容去掉,相反地该电容对电网上的干扰提供了途径。
电网上的干扰,应该在开关电源输入处加滤波器来抑制。

楼主:
嗯。谢谢,开关电源干扰不太好弄啊。
我的数码管由595静态驱动,干扰的我的数码管都在闪烁!太强了.

楼主:
顺便问一下高手们,我在
高压+  -- 》 低压-
之间加这个Y电容之后会不会引起3525不起振.

网友B:
回8楼:
这不一定是电网引入的干扰,有可能是开关电源产生的,也有可能是你的单片机系统布线等产生的。
回9楼:
可能性很小。

楼主:
嗯.谢谢!
这个问题出现一次后还以为是电源坏了.检查电源没有坏,再试再不出现问题.
我只有再试试了.谢谢各位的回复.
:ki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