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单线圈磁保持继电器怎么用啊?

楼主(2009-11-27):
我是新手,对这个不懂,单线圈磁保持继电器要怎么使用?
我想直接供应一个正电压给他,比如,他额度输入DC12V,我就输入一个DC12V,这样可以使其工作吗?如果我给他这个DC12V持续3S以后就跳变成DC-12V,这个时候,继电器会不会断开?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要接驱动芯片

楼主:
oh,my god,没人来看看吗?
驱动芯片,为什么一定要驱动芯片呢?不可以直接 连接脉冲吗?还是电流不够啊?

网友B:
磁保持继电器具有自保功能——断电不复位。单线圈磁保持继电器需要在线包上加正反电流切换状态。另有双线圈的,一个线圈管一个状态。

网友C:
单线圈的磁保持继电器,驱动电路很简单的。吸合加正脉冲,断开加反脉冲。你可以把他想成是直流电机的正转和反转,电机正转时所要的电压就是磁保持继电器的吸合所需要的电压,电机反转时所要的电压就是磁保持继电器的断开所需要的电压。当然实际只要有一定宽度的脉冲电压就行了。个别厂家的磁保持继电器线圈通电时间不允许很长(比如几秒)。
磁保持继电器技术问题加我QQ3458613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