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红色波浪线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11-27):
在1、3、5脚下面的红色波浪线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图搞不上去,郁闷!

楼主:
图在这里,谢谢大家!

网友A:
错误标记

楼主:
那就奇怪了,从元件库里放出来的元件怎么会产生错误。

网友B:
因为你还没有连线,如果PIN不用,你要放一个NO ERC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