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两级电压基准”温漂能更小,有道理吗?

楼主(2009-11-27):
我用一个含内置电压基准的芯片提供的参考电压给DAC作参考电压,发现温漂比较大,后来查看datasheet,那个内置基准指标是+/-100多ppm/度,于是只好找一个外接的专门的参考电压基准芯片,看到REF02不错,只有十个不到ppm/度。后来又听到有种说法,如果用内置提供的基准给外置基准芯片当电源,也就是级联起来用,那么温漂性能可以更好,是这样吗?(电压/电流条件可以满足的,内置也可以提供10V,最大10mA,足够供REF02使用了)

网友A:
级联法对降低电源及负载波动的影响有改善,跟温漂无关。

网友B:
可以考虑用一正一负的两种,各串一个电阻并联在一起,抽头输出。

网友A:
那需要温度系数正好对称,实际上基本不可行。

网友C:
没想出这种情况下如何级联……

但想要稳定,条件应当是互补,如否,不要多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