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60启动norflash 问题

楼主(2009-11-27):
我用9260的 ARM芯片,从norflash启动,但是用wigger和H-JTAG识别它,始终识别不到,是为什么呢?但是我从nandflash启动就能识别内核,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我是S29AL016D的norflash,K9F1G08U0A的nandflash,ARM是AT91SRAM9260-A版本的。谢谢大家指点下,我的norflash在片选0 的!

网友A:
明确的原因是:你的配置时序不对。
在AT91SAM9260内部有默认时序,如果这个时序刚好满足你的这个FLASH,那就可以正常操作了。
如果不满足,那就要把EBI的东西重新配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