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大家问题:)

楼主(2009-11-27):
画电路原理图时自己在原件库里画了需要的元器件图(40106,LM139),都是集成电路,调用的时候元器件属性栏中part不能设置,设计元器件时只画了反相器(40106)和电压比较器(LM139)的代表符号,要怎样设计集成电路才能设置part?直接调用元件库中包括的集成电路就能设置part,自己设计的就不行,问题出在哪里啊?请各位高手指教:)谢啦

网友A:
我的软件怎么没有这种情况呢?
你的软件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