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单片机在功耗方面的选择!

楼主(2009-11-27):
大家好,我要做一个通过无线接收芯片接收信号后用单片机来通过DA输出电流的装置。因为要用电池供电的所以要严格控制功耗。
请问一下:

MEGA8 正常工作在4 MHz, VCC = 3V的情况下工作电流最大是5mA。
我要做的是要用无线接收芯片接收10Kbp-100Kbp的信号后,用单片机按接收信通过D/A输出,想问一下,通过MEGA8读取无线接收的数据并且转换成D/A办输出,这段时间大约要花久?
还有就是可不可以这么算,就是MEGA8在工作时电流是5mA但是他在一秒内只工作了100ms那么它在一秒工作时间内的平均电流就是0。5mA?

网友A:
接收时间由数据率和数据量共同决定,计算一下即可得出,然后的数据处理根据指令长度和指令周期估计,由此即可得到工作期的电流,当然,用测试法得到也可以。平均工作电流的算法:(工作电流×工作时间+休眠电流×休眠时间)/工作周期。

网友B:
lz的办法的确可以省电,其实就是duty-cycle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