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linux2.4下载的framebuffer能用在以带有控制器的LCD上吗?

楼主(2009-11-27):
初学uclinux2.4,懂得写一些比较简单的字符驱动程序,最近想写个LCD的驱动程序,手上有块带用控制器的LCD,240*320的,在网上了解了一下关于uclinux下的液晶驱动程序,见很多人都提及到了framebuffer,也查看了一些跟framebuffer相关的资料,没怎么看懂,感觉好像framebuffer都是用在没有带控制的液晶上的
请问确实如此吗?

网友A(2010-05-31):
在、usr/local/src/uClinux-dist/linux2.4.x/driver/video目录下有framebuffer的驱动,里面有许多各种屏的驱动,你找到关于用的cpu的lcd驱动文件,比如s3c44b0x.c。然后修改他以适应你的LCD,再在设备表里添加fb0,c,29,0。再在video目录下的Makefile里添加该驱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