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酸蓄电池可以当DC 24 V电源使用吗?快进,俺晕了

楼主(2009-11-27):
司因为没有直流源,偏今天老大让我给一个兄弟测试一款灯。LED的,100W。因为是光伏的,所以得要用24 V DC输入的来测试!这样的流程:24 V DC到逆变器(24V DC—110V AC),再输入LED驱动器,再驱动这个负载!

   司给叉车电瓶充电的充电器用,谁知道只闪了一下,便灭了。闪的瞬间逆变器的输出有110V,灭的时候就为0 V。

   充电器的输出是24V DC,感觉是电流出了问题,但是说不清楚,心里有点糊..我觉得应该是电流大了,逆变器过流保护了..

   是这样吗?电源界的专家们!

网友A:
24V直流源要供100W的功率,电流会不会太大了

网友B:
4个多安培  你怎么去整个怎么大的电流呀 你知道了  告诉我下

网友C:
24V100W的LED灯是有的,问题在于楼主电池的VA数够不够,电池太小肯定带不起LED灯

网友C:
司因为没有直流源,偏今天老大让我给一个兄弟测试一款灯。LED的,100W。因为是光伏的,所以得要用24 V DC输入的来测试!这样的流程:24 V DC到逆变器(24V DC—110V AC),再输入LED驱动器,再驱动这个负载!

   司 ...
引用 楼主:

l z 你是在用充电器还是电池,充电器和电池的参数,你又没有搞懂

楼主:
蒽,回LZ的兄弟:我是用充电器输出的24V DC,来代替蓄电池的输出。相当于在光伏系统中,把蓄电池用蓄电池的充电器给代替了(实际中是不行的,这次只是测试这个灯)!
蓄电池的输出电压是24V DC;输出电流是可调的,当时估计有3个安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