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ttice的isplever6.1找不到license啊!

楼主(2009-11-27):
Lattice的isplever6.1找不到license啊!
我在同事那里拷了个isplever6.1,按里面的方法生成了license,但在仿真时老是报找不到license,但我同事的那台机子仿真没问题,很是纳闷!哪位有好用的isplever6.1的license,发个给我吧,谢谢!xwshwl@163.com

网友A:
Lattice网站有免费的,不知道是否适合你。在网上申请license就可以了。
另外是不是你把license目录放的不对,有的是看硬盘号的,你要把硬盘号改了才可以。要仔细看看readme文件。

网友B(2010-09-10):
不要用6.1了,太老了,最新8.1了,找代理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