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1601后8位不显示问题???

楼主(2009-11-27):
1601后8位不显示问题???
在淘宝上买的1602。买回来后发现是1601,无所谓都能用吧。
但是现在接上线,程序也写进去了。可是后面8位不显示,怀疑是屏的问题吧。好像一开始加上电的时候后8位是显示黑块块的,
发在这里请指点一下。

网友A:
1601是啥:o

网友B:
貌似是亮度调节没设置好,之前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1601液晶模块,显示屏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有可能

网友C:
问问厂家也可以

网友D:
加上电的时候后8位是显示黑块块
说明本身是可以显示的
我的1601后8位地址与前8位地址是不连续的
建议4个地址区都写字符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D: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