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知道程序执行时间!

楼主(2009-11-28):
(无正文)

网友A:
用示波器,程序开始一管脚置高,下次开始置低,如此反复,测管脚输出波形,得周期,便知时间。

网友B:
看是什么类型的单片机。51类的在Keil调试界面里面能够自动计算运行时间,设个断点调试一下再做个减法就出来了。有的处理器内置已运行周期数,两个断点值一减也出来了。如果有示波器那么LS的方法也很常用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