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真哭了:好心人帮帮忙吧~5555

楼主(2009-11-28):
俺产品上用的某个芯片电源+-15V,决得它太高了,换!

自己焊了个+-5,用得L7805CV /L7905CV,本想焊好就OK,没想+5V正确,-5V出来是-7.8V!!

输入电压是直流17V-0-17V,电路连接、原理图、管教顺序都没错(俺还没菜到那程度,而且本人比较谨慎)。

感觉7905不比7805,上了-12V就不准了,7805输入-25V输出仍然是稳定的5.00V。

7905输入-16V:输出-7.8V;   输入-25V输出-13.4V。

俺看DATASHEET上输入范围-35V都可以,连换5个都不行,连这都搞不定,还怎么混,怎么对得起老婆孩子,一时间眼泪哗哗地,真想爬到楼顶~~~~~

网友A:
带上负载看能稳定下来不,很多在空载时偏高

网友B:
看是不是7905的引脚接错了,7905和7805的引脚顺序不一样,反正俺用的正常
7905、7906都正常

网友C:
国产的吧

网友D:
估计7905接错了

网友E:
换一批芯片看看

网友F:
沙发。。。
引用 网友G:

救火车有什么用喽,得有救护车还要软垫。

网友F:
国产的吧
引用 网友C:

你有病啊

网友H:
估计7905接错了
引用 网友D:

可能性最大

网友I:
你有病啊
引用 网友F:

他意思是假的

网友I:
7905接错的可能性大。发图片看看

网友J:
顶12楼! 发图!

网友K:
曾试过把7905引脚的输入端和接地端搞反了   结果-5V输出端输出接近0V    改正 重新接上 测试正常

楼主的输出输出-7.8V  实在不好说是什么问题。。。

网友L:
接错
或是芯片有问题

网友M:
加个负载试试

网友F:
他意思是假的
引用 网友I:

那就是更有病了,他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

网友:
99%接错了

楼主:
兄弟们,跟你们说过没接错的,俺还没菜到那种程度。只有在输入7V时输出正常,偏高或者偏低输出都会随之变化,估计是器件本身问题,对照7805看发现型号等信息字是白的,而7805是暗黄的,假件的概率比较大。周1去库里领一个试试。

楼主:
负载问题想到了,试过,没用。

楼主:
回复 网友J:

不需要了,ST的L7905VC:1地 2入 3 出,不会错。

网友N:
(100%)^2 是7905 有问题

网友O:
以前我也遇到过类似情况 用的是7912 输出电压偏差较大
但带上负载以后就OK了 楼主试试

网友P:
最好细看7905的数据手册,确认管脚有没有搞错!
俺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最后发现管脚设计错了!
芯片使用前一定要细读手册!

网友:
别难过呀

网友Q:
是否你的万用表没电了或者有问题?表笔换一下再测7905输出,看是否5V?
如果还是不对,那肯定就是7905或相关电路的问题了.

网友R:
曾经买过7805输出有12伏,不容易啊:D

网友C:
李冬发同志为什么我一说国产的你这么大反应啊,难道你是做这种烂IC的主,我只是说一个事实而已,以前我有批货要出到美国,用的就是国产的7905,高出标准值差有1V,后来全换,好在生产过程发现及时;我们国产的产品有很多质量是不行,行业内谁不知道呢,不要老是挂着民族大旗骗我们自己国人,我们国家很多工厂老是说要爱国,但是给我个买这些人生产出来的产品的理由,做那么差还卖那么贵,我们有义务为这些人承担消费的义务吗?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做工程师的人这点职业道德还是要有的,我有病没有病我不知道,我自己是不做**的,别人要我做**我也没有做过;人在做,天在看,从小父母的教导;我这人不喜欢人身攻击,不做愤青很多年了,说话也不喜欢过激,我只喜欢说事实

网友S:
我用了N多79L05还是国产的都没有楼主说的这个情况,可能是接错了,要不就是地线有问题!

网友T:
老李火气大了点。

网友:
是不是负载太大了?虽然讲输入电压能达到35v,但好像和负载电流也是有关系的吧。要不然稳压芯片的第二大功能就是烤肉了。呵呵。

网友U:
国产分几种,一般正规国产的没问题,问题出在有一种国产,一般是小代理商通过一定的方式购买了次品wafer,然后自已在小封装厂封装,又不成测,所以容易出问题。所以购买器件一定要小心。

网友V:
-7.9,和LM317接反了输出+7.8很象。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是负载太轻了。曾经用过一款马来西亚生产的7805。空载输出电压也不对,接上负载后输出电压就正常了。实际上还是产品质量的问题。建议楼主再买几个别的大厂家出厂的芯片试试。

网友W:
对,买正宗国半的器件

网友X:
还是觉得接反了,这种器件假的可能性较低。
否则就是接反了器件坏了。

楼主:
再次声明:
引脚接线无错:因为俺冒声明危险把三个引脚逐个颠倒(弄坏四个7905)都没有输出正常电压。
负载无关:俺把输出负载接上断开、接大接小没有改善。
原理图无错:N年工作经验的俺再对着看了N年的书把焊过N年的板子检查了N遍。

倒霉的是没有领出料来,无语中。。。。。。

网友Y:
上图啊,上PP啊~

只可能:
1、没接退偶消振电容
2、接错了
3、元件是假的。

这年头,还印白字的肯定死山寨版的。

网友W:
你真的够郁闷的

网友Z(2012-11-22):
白字啊 白字啊 白字啊
哈哈哈哈哈。。。。。。。。。

网友AA:
1:需要个负载
2: 接错
3:假
4:人品有问题
。。。

网友AB:
肯定是**……  像这类稳压芯片,假的太多……以前买LM2596,国产啊 冒牌啊 才2块钱   其实原装货10多块一个

楼主:
晕倒,3年前的帖子还挖出来,LS两位真牛叉。
估计当时是假片子了~……………………
换了个公司,现在整的7912   7909     7908   都没问题。。。。。。当时也是真悲催,最后用稳压管稳了一个……………………  让人坑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