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pg 用单片机解码时没有问题的,看谁能搞定!

楼主(2009-11-28):
JPG图像解码方案                           引言
      JPG(JPEG)是一种静态图象压缩格式,其具有出色的压缩能力和很小的图象失真。因性能优异,JPG现已成为计算机的标准图象格式。且随着枝术的进步,JPG的算法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性能更好的JPG2000算法出现,使JPG的应用领域进一步扩展。
      北京铭正同创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嵌入式应用产品研发的高科技公司。下面将对我公司的JPG解码方案做一简要介绍。
      关键字 JPG    解码    IDCT    Huffman

1 方案简介
     我公司的JPG解码方案框图如图1.1所示。方案绝大部分源码使用C编写,可根据需要快速成的移植到不同的处理器平台。整套方案共分为三个模块:用户接口模块、解码算法模块和解码应用模块三部分。通过修改用户接口模块,可适应不同的存贮介质;而算法模块是整个解码的核心,它的部分重要代码使用汇编编写,以保证处理速度和资源占用;解码应用模块提供JPG解码接口,通过调用它的三个接口函数实现整个JPG解码过程。

图 1.1方案框图
2 方案特点
      低成本,可应用于普通的单片机,可快速移植到各种32位、16位或8位MCU平台;
      低资源占用,整个方案仅占用约2Kbyte的RAM和11Kbyte的ROM;
      使用灵活,配合用户自己的API可适用于任何存贮介质;
      完善而简便的控制接口,以适应不同应用的需要;

3 解码核心设计
      在JPG解码过程中Huffman解码、色彩空间变换、反量化和IDCT(反离散余弦变换)占用JPG解码绝大部分运算时间,其中以IDCT为最。因此,JPG解码器设计的关键就是这几部分算法的设计。
      这个方案的Huffman解码部分使用JPG的标准算法(详情请参考ITU.81)。为了尽可能节省内存和加快解码速度,这部分的实际实现做了一些灵活的处理。
      色彩空间变换部分使用快速的定点算法。为了保证在低性能的单片机上也能流畅执行解码过程,这部分会使用汇编编写(虽然给移植带来了负面影响,但在低性能的单片机上带了不少速成度提升)。
     IDCT变换部分使用AA&N快速算法。为了进一步优化算法,反量化也一同被溶合到IDCT变换里实现。由于JPG编码中的高频部分有很多零值,利用这种方式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运算量。这样不但可以加快处理速度,而且节约了相当数量的RAM。这对在单片机这种资源拮据的芯片上实现JPG解码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4 解码应用模块
     解码应用模块是本方案的用户接口模块,它主要完成JPG解码初始化、JPG文件结构解析和各种JPG解码参数表格初始化。为后续解码工作服务。为了方便使用,这一模块只对外提供三个API函数,分别是:char JPG_Decode(unsigned int *File)、voidMCU_Decode(void)和void JPG_YCbCr_RGB(void)。只需要有规律的调用这三个API便可实现整个JPG解码过程。

5 结语
      我公司本着诚信为本,客户至上,开拓创新,精溢求精的经营理念,向大家提供此款JPG解码方案。欢迎来电来函咨询有关JPG解码方案更加详细的信息。

楼主:
我电话问过了,他们不卖

网友A:
呵呵,建议想搞这一块的先在PC机搞,PC机上JPG或JPEG解码的源程序能找到,在PC机弄成功后,然后再移植到嵌入式系统就是一个体力活了,没难度。

楼主:
源码倒是非常多,能做到这么精巧的非常困难。

楼主:
不是很多人号称自己单片机NB吗,这回玩真的。
看谁能搞定!
源码我都找到了,只是没有优化。
看谁能优化                                                                                                    这是我编译后的结果:
Program Size: data=55.0 xdata=19014 code=43322

楼主:
JPEG 简易文档 V2.14
------------------------------
        初稿写于 2000.1.23
        最后修订 2003.12.5
        作者: 云风
        Email: cloudwu@263.net
        Homepage: http://www.codingnow.com

写在前面
-------
1. 为什么写这个文档?
    云风想对 JPEG/MPEG 有一个系统的研究, 但是苦于找到好的资料. 而英文水平又
    不怎样, 所以在学习的过程,    将已经了解了的东西记录下来. 方便自己在编写
    代码的时候查阅. 而且正式的 JPEG 文档非常复杂, 打印出来也有厚厚一本, 就
    是英文底子比较好的朋友, 看起来也会头痛的. 这里写一份精简版本, 仅仅对 JPEG
    Baseline 编码的解码算法做些介绍. 这样对想了解下 JPEG 的朋友会有好处的.
    当然需要深入研究 JPEG 的朋友请自己再去找书和资料. 希望 inet 上中文资料越来
    越丰富.

2. 通过阅读这份文档期望达到的目的.
    能够对 JPEG 图形压缩有一定感性的认识, 但其数学原理不需要搞清. 能够通过这,
    开始写自己的编码/解码程序. 或者看懂以有的代码. 对有损图形压缩有进一步了解.
    自己能够改良 JPEG, 比如增加透明色的支持, 加快 JPEG 的解码速度.

3. 为什么用文本格式写, 而不用 HTML?
    个人喜好. 不喜欢有格式编排的电子文档. 纯文本能够更广泛的使用, 而不需要
    HTML 浏览器.

4. 读者需要为这个文档付出什么吗?
    您可以自由使用它. 但是由于您是无偿使用, 所以作者不对可能出现的错误和问
    题担负任何责任. 关于相关问题,可以来 email 探讨, 但由于精力有限, 不保证
    回信. 如果你对这有不满意的地方, 云风不接受任何无理批评.

5. 能够转载这篇文档吗?
    欢迎您随意转载, 但不得用它赢利. 而且转载请保留其内容完整. 如果您为它
    制作了诸如 HTML 等别的格式的版本, 也必须同时保留一份纯文本版在一起.

6. 如何得到文档的最新版本?
    你看到的这份文档很可能不是最新版本, 几年来云风总是能收到文档的读者对其中
    一些章节的质疑, 询问. 所以每隔一段时间, 一些被发现的 bug, 一些没有写清楚
    的细节会被修正和补充. 所以在有疑问时可以先 http://www.codingnow.com 获得
    最新版本.

文档概貌
-------

本文档文字组织比较简陋, 大体上分成 3 个部分.

压缩算法简介
    1. 色彩模型
    2. DCT (离散余弦变换)
    3. 重排列 DCT 结果
    4. 量化
    5. 0 RLE 编码
    6. 范式 Huffman 编码
    7. DC 的编码
解码过程简述
    8. 一个数据单元 Y 的解码
    9. JPG 文件(Byte 级)里怎样组织图片信息
    10. 关于标记
    11. JPG 文件中 Haffman 表的储存
    12. 采样系数
    13. JPG 文件的解码简述
JPEG 文件格式

-------------
JPEG 压缩简介
-------------

1. 色彩模型

    JPEG 的图片使用的是 YCrCb 颜色模型, 而不是计算机上最常用的 RGB. 关于色
彩模型, 这里不多阐述. 只是说明, YCrCb 模型更适合图形压缩. 因为人眼对图片上
的亮度 Y 的变化远比色度 C 的变化敏感. 我们完全可以每个点保存一个 8bit 的亮
度值, 每 2x2 个点保存一个 Cr Cb 值, 而图象在肉眼中的感觉不会起太大的变化.
所以, 原来用 RGB 模型, 4 个点需要 4x3=12 字节. 而现在仅需要 4+2=6 字节; 平
均每个点占 12bit. 当然 JPEG 格式里允许每个点的 C 值都记录下来; 不过 MPEG 里
都是按 12bit 一个点来存放的, 我们简写为 YUV12.

[R G B] -> [Y Cb Cr] 转换
-------------------------

(R,G,B 都是 8bit unsigned)

        | Y  |     |  0.299       0.587       0.114 |   | R |     | 0 |
        | Cb |  =  |- 0.1687    - 0.3313      0.5   | * | G |   + |128|
        | Cr |     |  0.5       - 0.4187    - 0.0813|   | B |     |128|

Y = 0.299*R + 0.587*G + 0.114*B  (亮度)
Cb =  - 0.1687*R - 0.3313*G + 0.5   *B + 128
Cr =    0.5   *R - 0.4187*G - 0.0813*B + 128

[Y,Cb,Cr] -> [R,G,B] 转换
-------------------------

R = Y                    + 1.402  *(Cr-128)
G = Y - 0.34414*(Cb-128) - 0.71414*(Cr-128)
B = Y + 1.772  *(Cb-128)

    一般, C 值 (包括 Cb Cr) 应该是一个有符号的数字, 但这里被处理过了, 方法
是加上了 128. JPEG 里的数据都是无符号 8bit 的.

2. DCT (离散余弦变换)

    JPEG 里, 要对数据压缩, 先要做一次 DCT 变换. DCT 变换的原理, 涉及到数学
知识, 这里我们不必深究. 反正和傅立叶变换(学过高数的都知道) 是差不多了. 经过
这个变换, 就把图片里点和点间的规律呈现出来了,  里是对每 8x8
个点为一个单位处理的. 所以如果原始图片的长宽不是 8 的倍数, 都需要先补成 8
的倍数, 好一块块的处理. 另外, 记得刚才我说的 Cr Cb 都是 2x2 记录一次吗? 所
以大多数情况, 是要补成 16x16 的整数块.按从左到右, 从上到下的次序排列 (和我
们写字的次序一样). JPEG 里是对 Y Cr Cb 分别做 DCT 变换的. 这里进行 DCT 变换
的 Y, Cr, Cb 值的范围都是 -128~127. (Y 被减去 128)

    JPEG 编码时使用的是 Forward DCT (FDCT) 解码时使用的 Inverse DCT (IDCT)
下面给出公式:

FDCT:
                             7   7                 2*x+1                2*y+1
F(u,v) = alpha(u)*alpha(v)* sum sum f(x,y) * cos (------- *u*PI)* cos (------ *v*PI)
                            x=0 y=0                 16                   16

u,v = 0,1,...,7

           { 1/sqrt(8)  (u==0)
alpha(u) = {
           { 1/2        (u!=0)

IDCT:
          7   7                                 2*x+1                2*y+1
f(x,y) = sum sum alpha(u)*alpha(v)*F(u,v)*cos (------- *u*PI)* cos (------ *v*PI)
         u=0 v=0                                 16                   16

x,y=0,1...7

    这个步骤很花时间, 另外有种 AA&N 优化算法, 大家可以去 inet 自己找一下.
在 Intel 主页上可以找到 AA&N IDCT 的 MMX 优化代码. ( Intel 主页上的代码,
输入数据为 12.4 的定点数, 输入矩阵需要转置 90 度)

3. 重排列 DCT 结果
     DCT 将一个 8x8 的数组变换成另一个 8x8 的数组. 但是内存里所有数据都是线
形存放的, 如果我们一行行的存放这 64 个数字, 每行的结尾的点和下行开始的点就
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 JPEG 规定按如下次序整理 64 个数字.

                  0, 1, 5, 6,14,15,27,28,
                  2, 4, 7,13,16,26,29,42,
                  3, 8,12,17,25,30,41,43,
                  9,11,18,24,31,40,44,53,
                 10,19,23,32,39,45,52,54,
                 20,22,33,38,46,51,55,60,
                 21,34,37,47,50,56,59,61,
                 35,36,48,49,57,58,62,63

    这样数列里的相邻点在图片上也是相邻的了.

4. 量化
     对于前面得到的 64 个空间频率振幅值, 我们将对它们作幅度分层量化操作.方
法就是分别除以量化表里对应值并四舍五入.

for (i = 0 ; i<=63; i++ )
   vector = (int) (vector / quantization_table + 0.5)

    下面有张 JPEG 标准量化表. (按上面同样的弯曲次序排列)

    16 11 10 16 24  40  51  61
    12 12 14 19 26  58  60  55
    14 13 16 24 40  57  69  56
    14 17 22 29 51  87  80  62
    18 22 37 56 68  109 103 77
    24 35 55 64 81  104 113 92
    49 64 78 87 103 121 120 101
    72 92 95 98 112 100 103 99

    这张表依据心理视觉阀制作, 对 8bit 的亮度和色度的图象的处理效果不错.
当然我们可以使用任意的量化表. 量化表是定义在 jpeg 的 DQT 标记后. 一般
为 Y 值定义一个, 为 C 值定义一个.
    量化表是控制 JPEG 压缩比的关键. 这个步骤除掉了一些高频量, 损失了很高
细节. 但事实上人眼对高空间频率远没有低频敏感.所以处理后的视觉损失很小.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所有的图片的点与点之间会有一个色彩过渡的过程. 大量的图象
信息被包含在低空间频率中. 经过量化处理后, 在高空间频率段, 将出现大量连续
的零.
    注意, 量化后的数据有可能超过 2 byte 有符号整数的处理范围.

5. 0 RLE 编码
    现在我们矢量中有许多连续的 0. 我们可以使用 RLE 来压缩掉这些 0. 这里我们
将跳过第一个矢量 (后面将解释为什么) 因为它的编码比较特别. 假设有一组矢量
(64 个的后 63 个) 是
    57,45,0,0,0,0,23,0,-30,-16,0,0,1,0,0,0, 0 , 0 ,0 , 0,..,0
经过 RLE 压缩后就是
    (0,57) ; (0,45) ; (4,23) ; (1,-30) ; (0,-16) ; (2,1) ; EOB
EOB 是一个结束标记, 表示后面都是 0 了. 实际上, 我们用 (0,0) 表示 EOB
但是, 如果这组数字不以 0 结束,  那么就不需要 EOB.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 由于后面 huffman 编码的要求, 每组数字前一个表示 0 的
数量的必须是 4 bit, 就是说, 只能是 0~15, 所以, 如果有这么一组数字:
    57, 十八个0, 3, 0, 0, 0, 0, 2, 三十三个0, 895, EOB
我们实际这样编码:
    (0,57) ; (15,0) (2,3) ; (4,2) ; (15,0) (15,0) (1,895) , (0,0)
注意 (15,0) 表示了 16 个连续的 0.

6. 范式 Huffman 编码
    为了提高储存效率, JPEG 里并不直接保存数值, 而是将数值按位数分成 16 组:

               数值                 组              实际保存值
                0                   0                   -
              -1,1                  1                  0,1
           -3,-2,2,3                2              00,01,10,11
     -7,-6,-5,-4,4,5,6,7            3    000,001,010,011,100,101,110,111
       -15,..,-8,8,..,15            4       0000,..,0111,1000,..,1111
      -31,..,-16,16,..,31           5     00000,..,01111,10000,..,11111
      -63,..,-32,32,..,63           6                   .
     -127,..,-64,64,..,127          7                   .
    -255,..,-128,128,..,255         8                   .
    -511,..,-256,256,..,511         9                   .
   -1023,..,-512,512,..,1023       10                   .
  -2047,..,-1024,1024,..,2047      11                   .
  -4095,..,-2048,2048,..,4095      12                   .
  -8191,..,-4096,4096,..,8191      13                   .
-16383,..,-8192,8192,..,16383     14                   .
-32767,..,-16384,16384,..,32767    15                   .

还是来看前面的例子:
    (0,57) ; (0,45) ; (4,23) ; (1,-30) ; (0,-8) ; (2,1) ; (0,0)
只处理每对数右边的那个:
    57 是第 6 组的, 实际保存值为 111001 , 所以被编码为 (6,111001)
    45 , 同样的操作, 编码为 (6,101101)
    23  ->  (5,10111)
   -30  ->  (5,00001)
    -8  ->  (4,0111)
     1  ->  (1,1)

前面的那串数字就变成了:
   (0,6), 111001 ; (0,6), 101101 ; (4,5), 10111; (1,5), 00001; (0,4) , 0111 ;
       (2,1), 1 ; (0,0)

括号里的数值正好合成一个字节. 后面被编码的数字表示范围是  -32767..32767.
合成的字节里, 高 4 位是前续 0 的个数, 低 4 位描述了后面数字的位数.

继续刚才的例子, 如果 06 的 huffman 编码为 111000 ( 06 对应 111000 为查表所得.
jpeg 文件里保存了压缩时所产生的 huffman 表, 将 0~255 这 256 个 8 bits 定长数字,
对应成 1~16 bits 的不定长数值. 出现频率高的数字小于 8bits, 频率低的大于8bits,
从而使整个的数据长度降低, jpeg 实际使用的是范式 Huffman 编码(Canonical Huffman Code)
关于范式 huffman 编码的详细介绍, 请查阅相关资料 )

             69 = (4,5)    --- 1111111110011001  ( 注: 69=4*16+5=0x45 )
             21 = (1,5)    ---  11111110110
             4  = (0,4)    ---  1011
             33 = (2,1)    ---  11011
              0 = EOB = (0,0) ---  1010

那么最后对于前面的例子表示的 63 个系数 (记得我们将第一个跳过了吗?) 按位流
写入 JPG 文件中就是这样的:
111000 111001  111000 101101  1111111110011001 10111   11111110110 00001
1011 0111   11011 1   1010

7. DC 的编码
-----------
记得刚才我们跳过了每组 64 个数据的第一个吧, DC 就是指的这个数字 (后面 63
个简称 AC) 代入前面的 FDCT 公式可以得到
                c(0,0)     7   7
DC = F(0,0) = --------- * sum sum f(x,y) * cos 0 * cos 0 其中 c(0,0) = 1/2
                  4       x=0 y=0

       1     7   7
   =  --- * sum sum f(x,y)
       8    x=0 y=0

即一块图象样本的平均值. 就是说, 它包含了原始 8x8 图象块里的很多能量. (通常
会得到一个很大的数值)

JPEG 的作者指出连续块的 DC 率之间有很紧密的联系,  因此他们决定对 8x8 块的
DC 值的差别进行编码. (Y, Cb, Cr 分别有自己的 DC)

Diff = DC(i)  - DC(i-1)

所以这一块的 DC(i) 就是:  DC(i)  = DC(i-1)  + Diff

JPG 从 0 开始对 DC 编码, 所以 DC(0)=0. 然后再将当前 Diff 值加在上一个值上得
到当前值.

下面再来看看上面那个例子: (记住我们保存的 DC 是和上一块 DC 的差值 Diff)

例如上面例子中, Diff 是 -511, 就编码成

                    (9, 000000000)

如果 9 的 Huffman 编码是 1111110 (在 JPG 文件中, 一般有两个 Huffman 表, 一
个是 DC 用, 一个是 AC 用) 那么在 JPG 文件中, DC 的 2 进制表示为

               1111110 000000000

它将放在 63 个 AC 的前面, 上面上个例子的最终 BIT 流如下:

1111110 000000000 111000 111001  111000 101101  1111111110011001 10111
11111110110 00001 1011 0111   11011 1   1010

解码过程简述
-------------

8. 一个数据单元 Y 的解码 (其余类同)
--------------------------------

在整个图片解码的开始, 你需要先初始化 DC 值为 0.

1) 先解码 DC:
         a) 取得一个 Huffman 码 (使用 Huffman DC 表)
         b) Huffman解码, 看看后面的数据位数 N
         c) 取得 N 位, 计算 Diff 值
         d) DC + = Diff
         e) 写入 DC 值:      " vector[0]=DC "

2) 解码 63 个 AC:

------- 循环处理每个 AC 直到 EOB 或者处理到 64 个 AC

       a) 取得一个 Huffman 码 (使用 Huffman AC 表)
       b) Huffman 解码, 得到 (前面 0 数量, 组号)
[记住: 如果是(0,0) 就是 EOB 了]

       c) 取得 N 位(组号) 计算 AC
       d) 写入相应数量的 0
       e) 接下来写入 AC
-----------------

下一步的解码
------------
上一步我们得到了 64 个矢量. 下面我们还需要做一些解码工作:

1) 反量化 64 个矢量 : "for (i=0;i<=63;i++) vector*=quant" (注意防止溢出)
2) 重排列 64 个矢量到 8x8 的块中
3) 对 8x8 的块作 IDCT

对 8x8 块的 (Y,Cb,Cr) 重复上面的操作 [Huffman 解码, 步骤 1), 2), 3)]

4) 将所有的 8bit 数加上 128
5) 转换 YCbCr 到 RGB

9. JPG 文件(Byte 级)里怎样组织图片信息
-----------------------------------
注意 JPEG/JFIF 文件格式使用 Motorola 格式, 而不是 Intel 格式, 就是说, 如果
是一个字的话, 高字节在前, 低字节在后.

JPG 文件是由一个个段 (segments) 构成的. 每个段长度 <=65535. 每个段从一个标
记字开始. 标记字都是 0xff 打头的, 以非 0 字节和 0xFF 结束. 例如 'FFDA' ,
'FFC4', 'FFC0'. 每个标记有它特定意义, 这是由第2字节指明的. 例如, SOS (Start
Of Scan = 'FFDA') 指明了你应该开始解码. 另一个标记 DQT (Define Quantization
Table = 0xFFDB) 就是说它后面有 64 字节的 quantization 表

在处理 JPG 文件时, 如果你碰到一个 0xFF, 而它后面的字节不是 0, 并且这个字节
没有意义. 那么你遇到的 0xFF 字节必须被忽略. (一些 JPG 里, 常用用 0xFF 做某
些填充用途) 如果你在做 huffman 编码时碰巧产生了一个 0xFF, 那么就用 0xFF
0x00 代替. 就是说在 jpeg 图形解码时碰到 FF00 就把它当作 FF 处理.

另外在 huffman 编码区域结束时, 碰到几个 bit 没有用的时候, 应该用 1 去填充.
然后后面跟 FF.

下面是几个重要的标记
--------------------

SOI = Start Of Image = 'FFD8'
这个标记只在文件开始出现一次
EOI = End Of Image = 'FFD9'
JPG 文件都以 FFD9 结束

RSTi = FFDi ( i =  0..7)  [ RST0 = FFD0, RST7=FFD7]
     = 复位标记
通常穿插在数据流里, 我想是担心 JPG 解码出问题吧(应该配合 DRI 使用). RST 将
Huffman 的解码数据流复位. DC 也重新从 0 开始计

(SOS --- RST0 --- RST1 -- RST2 --...
...-- RST6 --- RST7 -- RST0 --...)

-------
10. 标记
-------
下面是必须处理的标记

SOF0 = Start Of Frame 0 = FFC0
SOS  = Start Of Scan    = FFDA
APP0 = it's the marker used to identify a JPG file which uses the JFIF
    specification       = FFE0
COM  = Comment          = FFFE
DNL  = Define Number of Lines    = FFDC
DRI  = Define Restart Interval   = FFDD
DQT  = Define Quantization Table = FFDB
DHT  = Define Huffman Table      = FFC4

11. JPG 文件中 Haffman 表的储存
-----------------------------
JPEG 里定义了一张表来描述 Haffman 树. 定义在 DHT 标记后面. 注意: Haffman
代码的长度限制在 16bit 内.

一般一个 JPG 文件里会有 2 类 Haffman 表: 一个用于 DC 一个用于 AC (实际有 4
个表, 亮度的 DC,AC 两个, 色度的 DC,AC 两个)

这张表是这样保存的:
1) 16 字节:
第 i 字节表示了 i 位长的 Huffman 代码的个数 (i= 1 到 16)

2) 这表的长度 (字节数) = 这 16 个数字之和
现在你可以想象这张表怎么存放的吧? 对应字节就是对应 Haffman 代码等价数字. 我
不多解释, 这需要你先了解 Canonical Huffman Code. 这里只举一个例子:

Haffman 表的表头是 0,2,3,1,1,1,0,1,0,0,0,0,0,0,0,0
就是说长度为 1 的代码没有
长度为 2 的代码为 00
长度为 3 的代码是 100
长度为 4 的代码是 1110
长度为 5 的代码是 11110
长度为 6 的代码是 111110
长度为 7 的代码没有 (如果有一个的话应该是 1111110)
长度为 8 的代码是 11111100
         .....
后面都没有了.

如果表下面的数据是
    45 57 29 17 23 25 34 28

就是说
    45 = 00
    57 = 01
    29 = 100
    17 = 101
    23 = 110
等等...

使用 Canonical Huffman Code 的好处在于可以很简洁的重建对应关系表.

12. 采样系数
-----------
下面讲解的都是真彩 JPG 的解码, 灰度 JPG 的解码很简单, 因为图形中只有亮度信
息. 而彩色图形由 (Y, Cr, Cb) 构成, 前面提到过, Y 通常是每点采样一次, 而 Cr,
Cb 一般是 2x2 点采样一次, 当然也有的 JPG 是逐点采样, 或者每两点采样 (横向
两点, 纵向一点) 采样系数均被定义成对比最高采样系数的相对值.

一般情况 (即: Y 逐点采样, Cr Cb 每 2x2 点一次) 下: Y 有最高的采样率, 横向采
样系数HY=2 纵向采样系数 VY=2; Cb 的横向采样系数 HCb=1, 纵向采样系数 VCb=1;
同样 HCr=1, VCr=1

在 Jpeg 里, 8x8 个原始数据, 经过 RLE, Huffman 编码后的一串数据流称为一个
Data Unit (DU) JPG 里按 DU 为单位的编码次序如下:

     1)      for  (counter_y=1;counter_y<=VY;counter_y++)
                  for (counter_x=1;counter_x<=HY;counter_x++)
                     {  对 Y 的 Data Unit 编码 }

     2)      for  (counter_y=1;counter_y<=VCb ;counter_y++)
                  for (counter_x=1;counter_x<=HCb;counter_x++)
                     {  对 Cb 的 Data Unit 编码 }

     3)      for  (counter_y=1;counter_y<=VCr;counter_y++)
                  for (counter_x=1;counter_x<=HCr;counter_x++)
                     {  对 Cr 的 Data Unit 编码 }

按我上面的例子: (HY=2, VY=2 ; HCb=VCb =1, HCr,VCr=1) 就是这样一个次序
    YDU,YDU,YDU,YDU,CbDU,CrDU
这些就描述了一块 16x16 的图形. 16x16 = (Hmax*8 x Vmax*8) 这里 Hmax=HY=2
Vmax=VY=2

一个 (Hmax*8,Vmax*8) 的块被称作 MCU (Minimun Coded Unix) 前面例子中一个
MCU = YDU,YDU,YDU,YDU,CbDU,CrDU

如果  HY =1, VY=1
      HCb=1, VCb=1
      HCr=1, VCr=1
这样 (Hmax=1,Vmax=1), MCU 只有 8x8 大, MCU = YDU,CbDU,CrDU

对于灰度 JPG, MCU 只有一个 DU (MCU = YDU)

JPG 文件里, 图象的每个组成部分的采样系数定义在 SOF0 (FFC0) 标记后

13. 简单说一下 JPG 文件的解码
-------------------------
解码程序先从 JPG 文件中读出采样系数, 这样就知道了 MCU 的大小, 算出整个图象
有几个 MCU. 解码程序再循环逐个对 MCU 解码, 一直到检查到 EOI 标记. 对于每个
MCU, 按正规的次序解出每个 DU, 然后组合, 转换成 (R,G,B) 就 OK 了

附:JPEG 文件格式
~~~~~~~~~~~~~~~~

  - 文件头 (2 bytes):  $ff, $d8 (SOI) (JPEG 文件标识)
  - 任意数量的段 , 见后面
  - 文件结束 (2 bytes): $ff, $d9 (EOI)

段的格式:
~~~~~~~~~

  - header (4 bytes):
       $ff     段标识
        n      段的类型 (1 byte)
       sh, sl  该段长度, 包括这两个字节, 但是不包括前面的 $ff 和 n.
               注意: 长度不是 intel 次序, 而是 Motorola 的, 高字节在前,
        低字节在后!
  - 该段的内容, 最多 65533 字节

注意:
  - 有一些无参数的段 (下面那些前面注明星号的)
    这些段没有长度描述 (而且没有内容), 只有 $ff 和类型字节.
  - 段之间无论有多少 $ff 都是合法的, 必须被忽略掉.

段的类型:
~~~~~~~~~

   *TEM   = $01   可以忽略掉

    SOF0  = $c0   帧开始 (baseline JPEG), 细节附后
    SOF1  = $c1   dito
    SOF2  = $c2   通常不支持
    SOF3  = $c3   通常不支持

    SOF5  = $c5   通常不支持
    SOF6  = $c6   通常不支持
    SOF7  = $c7   通常不支持

    SOF9  = $c9   arithmetic 编码(Huffman 的一种扩展算法), 通常不支持
    SOF10 = $ca   通常不支持
    SOF11 = $cb   通常不支持

    SOF13 = $cd   通常不支持
    SOF14 = $ce   通常不支持
    SOF14 = $ce   通常不支持
    SOF15 = $cf   通常不支持

    DHT   = $c4   定义 Huffman Table,  细节附后
    JPG   = $c8   未定义/保留 (引起解码错误)
    DAC   = $cc   定义 Arithmetic Table, 通常不支持

   *RST0  = $d0   RSTn 用于 resync, 通常被忽略
   *RST1  = $d1
   *RST2  = $d2
   *RST3  = $d3
   *RST4  = $d4
   *RST5  = $d5
   *RST6  = $d6
   *RST7  = $d7

    SOI   = $d8   图片开始
    EOI   = $d9   图片结束
    SOS   = $da   扫描行开始, 细节附后
    DQT   = $db   定义 Quantization Table, 细节附后
    DNL   = $dc   通常不支持, 忽略
    DRI   = $dd   定义重新开始间隔, 细节附后
    DHP   = $de   忽略 (跳过)
    EXP   = $df   忽略 (跳过)

    APP0  = $e0   JFIF APP0 segment marker (细节略)
    APP15 = $ef   忽略

    JPG0  = $f0   忽略 (跳过)
    JPG13 = $fd   忽略 (跳过)
    COM   = $fe   注释, 细节附后

其它的段类型都保留必须跳过

SOF0: Start Of Frame 0:
~~~~~~~~~~~~~~~~~~~~~~~

  - $ff, $c0 (SOF0)
  - 长度 (高字节, 低字节), 8+components*3
  - 数据精度 (1 byte) 每个样本位数, 通常是 8 (大多数软件不支持 12 和 16)
  - 图片高度 (高字节, 低字节), 如果不支持 DNL 就必须 >0
  - 图片宽度 (高字节, 低字节), 如果不支持 DNL 就必须 >0
  - components 数量(1 byte), 灰度图是 1, YCbCr/YIQ 彩色图是 3, CMYK 彩色图
    是 4
  - 每个 component: 3 bytes
     - component id (1 = Y, 2 = Cb, 3 = Cr, 4 = I, 5 = Q)
     - 采样系数 (bit 0-3 vert., 4-7 hor.)
     - quantization table 号

DRI: Define Restart Interval:
~~~~~~~~~~~~~~~~~~~~~~~~~~~~~

  - $ff, $dd (DRI)
  - 长度 (高字节, 低字节), 必须是 4
  - MCU 块的单元中的重新开始间隔 (高字节, 低字节),
    意思是说, 每 n 个 MCU 块就有一个 RSTn 标记.
    第一个标记是 RST0, 然后是 RST1 等, RST7 后再从 RST0 重复

DQT: Define Quantization Table:
~~~~~~~~~~~~~~~~~~~~~~~~~~~~~~~

  - $ff, $db (DQT)
  - 长度 (高字节, 低字节)
  - QT 信息 (1 byte):
     bit 0..3: QT 号(0..3, 否则错误)
     bit 4..7: QT 精度, 0 = 8 bit, 否则 16 bit
  - n 字节的 QT, n = 64*(精度+1)

备注:
  - 一个单独的 DQT 段可以包含多个 QT, 每个都有自己的信息字节
  - 当精度=1 (16 bit), 每个字都是高位在前低位在后

DAC: Define Arithmetic Table:
~~~~~~~~~~~~~~~~~~~~~~~~~~~~~
法律原因, 现在的软件不支持 arithmetic 编码.
不能生产使用 arithmetic 编码的 JPEG 文件

DHT: Define Huffman Table:
~~~~~~~~~~~~~~~~~~~~~~~~~~

  - $ff, $c4 (DHT)
  - 长度 (高字节, 低字节)
  - HT 信息 (1 byte):
     bit 0..3: HT 号 (0..3, 否则错误)
     bit 4   : HT 类型, 0 = DC table, 1 = AC table
     bit 5..7: 必须是 0
  - 16 bytes: 长度是 1..16 代码的符号数. 这 16 个数的和应该 <=256
  - n bytes: 一个包含了按递增次序代码长度排列的符号表
    (n = 代码总数)

备注:
  - 一个单独的 DHT 段可以包含多个 HT, 每个都有自己的信息字节

COM: 注释:
~~~~~~~~~~

  - $ff, $fe (COM)
  - 注释长度 (高字节, 低字节) = L+2
  - 注释为长度为 L 的字符流

SOS: Start Of Scan:
~~~~~~~~~~~~~~~~~~~

  - $ff, $da (SOS)
  - 长度 (高字节, 低字节), 必须是 6+2*(扫描行内组件的数量)
  - 扫描行内组件的数量 (1 byte), 必须 >= 1 , <=4 (否则是错的) 通常是 3
  - 每个组件: 2 bytes
     - component id (1 = Y, 2 = Cb, 3 = Cr, 4 = I, 5 = Q), 见 SOF0
     - 使用的 Huffman 表:
- bit 0..3: AC table (0..3)
- bit 4..7: DC table (0..3)
  - 忽略 3 bytes (???)

备注:
  - 图片数据 (一个个扫描行) 紧接着 SOS 段.

网友B:
强帖 收藏。。。
翘首等待高手过招。。。

网友C:
可能程序是只占2Kbyte的RAM吧。现在的数码相机都是千万像素的,一张照片就好几Mbyte,边读边显示可能RAM不用很多,如果缩放就要很多内存了。8位机速度有的很快了,但是怎么加那么大的RAM啊。

网友D:
我也占位,有空学习学习,估计很少人能够搞定,呵呵

网友E:
前一段时间刚刚研究过 网上下的代码 自己马马虎虎看懂了 我现在PC上用VC试了下 好用 别人是用STM32跑的 用51可能很慢  idtc很多乘法
另外 就是ram问题了 51的ram一般不够

网友A:
呵呵,支持,有空闲的网友不妨多费点心思,王会计的这课题还是有些用处。

楼主:
别说不够,有人已经做到了。
关于ram,我想,肯定是边解边送到显存中的。
而且,不用乘法,用整数和移位运算。

这个是相当有用的东西,而且,肯定是能做到的。
关键是软件和对51的理解,现在的stc单片机,带4K ram的,也就是7元左右。

同样,即将出来的conter-m3 arm也有2k ram的低价型号。

用pc谁都会,有51快速解码才算真本事。俺找到的这个51 jpeg,已经做到解码了
后面就是优化。

楼主:
如果我做的的话,如果有空,我就是利用俺的a3p060的剩余的48%的空间软件硬件结合,快速解码。
单片机负责简单流程控制和部分运算,辅助verilog和sdram大空间运用,快速解码。
我不会单纯用51的。

网友E:
没必要 很多便宜的单片机如stm32等等都可以完成 费那么多心思干嘛

网友F:
你都说了别人不卖了,怎么指望这里有人有闲弄。。

据说,武汉万德早些年就是靠廉价AVR单片机实现JPG压缩这个卖点做串口摄像头的。

楼主:
不卖的东西,不一定做不到。这个,如果俺潜心搞两个月,或许几周,估计就差不多了。
而且,这里面,学生很多,没事当作学习,也非常不错。
往往学校里学生搞这个,或许更合适--主要是快速算法。

stm32实现和这个51实现意义就在于,用51能实现,同样的程序跑到stm32等arm上将快差不多20倍!

楼主:
能做,做到,做好,这是三个完全不同的境界。

网友E:
很多单片机包括stm32都有乘法器 你还用移位 难道arm的移位比51块?
如果不要存储解压后的数据 其实ram需求很小 也就是量化表 huffman表 占些空间 当然 2k够不够我也不知道
其实快不快就在于反余弦变换,量化,YUV-RGB转换 因为这其中是乘法  优化好这几个就好办多了

楼主:
法拉利比夏利跑得快正常,要是夏利能跑过法拉利,那才是高手!
之所以用+和移位是因为,乘法周期远远大于加法!
cpu最快的运算时+和移位,然后是减法,乘法,最慢的是除法。
做单片机的应该都知道。这是基本知识。

楼主:
解码,完全可以不用乘法。用整数运算才能极大加快速度!
另外,如果用乘法,也非常消耗cpld的逻辑单元,这个也是能不用就不用的。

这些,都应该能避免,关键是软件设计水平。

好的软件和差的软件设计,就在于,对很多东西的灵活处理。

网友E:
51的乘法周期远远大于加法,但现在很多单片机却不是
还有你到底是用单片机还是cpld解压缩?单片机的c语言可以很方便的移植到cpld的语言?

另外 高手要看考量的指标  不同的指标不同的高手

网友G:
到了一定程度就是算法啊。

只玩过位图点阵的。。。。。

难点在于做到最好。
尽量用移位,加减,而且还要占用RAM低。确实不容易。

关键问题在于:这个有多大应用价值。

是不是以后手持设备可以8位MCU+LCD,成本做到50RMB内?

我的感觉还是提供一个gtk类似的接口是最终目的。

wangkj现在想的是不是显卡部分使用jpg算法,压缩RAM需求啊。

相当于X使用了jpg压缩传输。

这个主要是算法。要求实施人员除了精通jpg原理外,还要对代码进行最残酷的优化。

楼主:
思南说的没错,做到这点,必须对单片机相当了解,对jpg算法相当清楚才行。

cpld的verilog和keil c很多方面确实非常相似,c语言的程序,很多可以相当容易的转换成verilog.

楼主:
c和verilog的区别就是:c是串行,代码量不会增加很多资源消耗。
而verilog是并行的,代码量越大,运算越复杂,需要的资源越多。

网友H:
数码相框别人都已经做乱了。
也是用的8051的内核

网友H:
法拉利比夏利跑得快正常,要是夏利能跑过法拉利,那才是高手!
之所以用+和移位是因为,乘法周期远远大于加法!
cpu最快的运算时+和移位,然后是减法,乘法,最慢的是除法。
做单片机的应该都知道。这是基本知识。

不同结构的CPU是不一样的结果,有些CPU的乘法指令的速度是比较快的。
如果要乘32,用移位需要左移5位,而汇编指令每次只能移1位,看一下反汇编的结果应该是移位的效率要低很多的

楼主:
数码相框用的是硬件解码,控制用51.

不同结构的cpu,+-/× 速度确实不同,
硬要抬杠的话,也可以吧mmx指令弄到单片机中。
咱这个说的是普通单片机,是51。

网友I:
现在带个dsp核的mp4之类的国产ic比51还便宜,没必要折腾这个

楼主:
51 就是3-5元钱,有3-5元的mp4带dsp吗?反正我没见过。

网友H:
如果乘32,就算在51里面应该也比左移5位快吧,51的汇编每次只能移一位

网友H:
数码相框的方案确实很便宜,不是用硬件解码的,控制跟解码就一颗IC,一般都是51的内核,不过外围都是增强型的。

网友J:
没想到我写的算法还有人拿出来讨论.  单片机是能实现的, 只是确实慢.  用ARM7和STM32时是会快很多,里面的关键算法咱都是用汇编写的.不过51的不是!实在不想在上面花太多时间了, 而且就算用汇编写出来,51也不能优化很多.  关于IDCT的速度问题. 在整个JPG解码过程中,IDCT虽然占大头,但另一个算法占的也少不了多少,那就是数据流的huffman解码. 位流获取也是相当点时间的.

网友J:
想过用CPLD或是FPGA来加速,不过呢,那个成本就直线上升了,

网友I:
51 就是3-5元钱,有3-5元的mp4带dsp吗?反正我没见过。
引用 楼主:
带2kram的51 3-5元是买不到的,现在1美元以下带mpeg2解码的cpu都有了

楼主:
1美元以下带mpeg2解码的cpu 是哪个?没听说过。

楼主:
STC90LE52AD         3.6 -2.4         8K         4352         3         1个         无         10位          39         有         有         45K         有         无         4个         无         8.0起         8.0起         7.0起

网友K:
我想说一句,LZ您严重脱离市场,当然如果您是大专院校或者某研究所的,那当我没说

楼主:
:o  愿闻其详.

网友L:
回复 楼主:

知道云风是个牛B人,买了他一本书还没看完呢~!

楼主:
我到到一个1k左右的解码程序,纯汇编。51的,不过,不能放上来,有license限制。
真tmd精巧。

网友M:
会计专玩"躲猫猫",吊胃口

网友N(2010-04-06):
一群牛人啊~~

网友(2010-05-29):
这个云风,以前好像看过的,是做游戏引擎。NB的人

网友O:
回复 楼主:
我现在也正在研究如何在单片机上解码jpg图像,而且占用的RAM尽量少

网友O:
回复 楼主:
有源码的朋友能否给我看看源码,我想在此基础上进行优化,发liaoxiaoqing18@163.com 谢谢合作

网友P:
王会计还没搞定???盖的楼如此高深~~~

网友Q:
好像看不懂啊

网友R(2012-07-18):
感谢 wangkj 的贡献

网友S(2014-04-30):
总说现在硬件啥的这么牛X,这个没必要那个没必要。我只想说你们完全没明白楼主想表达什么。硬件的飞速发展不是程序员偷懒的理由。可以解码但要清楚cpu不仅仅只做解码,说用51只是想在有限的资源内实现,也就是要看代码效率和做事的态度而不是拘泥于几K的ram消耗。换句话说同样是手机,苹果就很流畅,android就力不从心,而苹果的CPU在android的世界里简直弱爆了。

网友T:
一帮闲得没事的人在扯JB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