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51 带角度椭圆算法。

楼主(2009-11-28):
假定单片机已经接了个屏,可以用SETPIX(X,Y,COLOR)来画点。
我已经实现了中心在任意位置(X,Y)点上,画长轴为a,短轴为b椭圆的C51的算法,但如果要让其旋转一个角度THETA,就不知道如何下手了。请高手指点。

楼主:
不能给自己评分,所以结不了贴。怎么办?

网友A:
这个算法不好

楼主:
哦?那您能否提供一个更好的算法。

网友B:
逆时针旋转A角度
x' = x*cos(A) - y*sin(A)
y' = x*sin(A) + y*cos(A)

楼主:
用三角函数和浮点数占据了太多的单片机资源。
我在考虑用直线逼近的办法来画斜椭圆。虽然显示效果略差,但资源省下不止是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