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这是什么元器件,是mos吗?

楼主(2009-11-28):
请问这个黄色的元器件是什么?
他是汽车音响上面板控制上的,现在坏了两个,还有三个是好的,旧不知道是什么,好像是MOS开关,有见过的大哥说明一下,有具体的型号最好。
本人水平有限,请大哥帮帮忙了!本人先谢了

网友A:
应该是排容,可以测试的。

网友B:
对,确实是排容

网友C:
这个元件明显是陶瓷基烧结制成,不会是MOS开关,要么是排容要么是振荡器、滤波器之类的,从其引线一侧全部接地以及该电路的用途来看,前者的可能性大,这个根据外电路和用万用表做做简单的测试即可轻松判别。

楼主:
谢谢大哥的支持,已经测试,确实是排容,已经跟换完成,再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