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新电路供大家评点

楼主(2009-11-28):
此电路来自一位高手,我对原图有点改动,他的好处希望大家评点、学习。。

网友:
310V高压 经过51K电阻 到3845的7脚

我建议从3845的7脚VCC接一个稳压二极管到地

楼主:
我对此电路的感觉不踏实,刚上电时24V是否有能力打开光藕,如光藕打不开,1脚的电压很低时,3842就没法工作.

楼主:
我的习惯是2脚用20K的电阻接7脚VCC,1脚用 或 控制稳压

楼主:
请大家发表意见...

网友:
我对此电路的感觉不踏实,刚上电时24V是否有能力打开光藕,如光藕打不开,1脚的电压很低时,3842就没法工作.
引用 楼主:

你这个说法完全错误

1脚是电压负反馈,TL3845里面的结构是个运放,也可以理解成为电压比较器
相当于运放的反相输入端,他的正相输入端好象是恒定2.5V ,
因此,要想运放有输出,就要正相输入的电压比反相输入的电压高,
因此1脚经过电阻接地是可以工作(你图片当中的光偶不用打开)

实践证明1脚经过电阻到地是可以工作
我前几天也是用TL3842做的恒流控制我的电路1脚是经过一个1K的电阻到地,再也没有其他的零件跟1脚连接的拉,我的电路是可以工作

网友A:
看不出此电路如何“新”法。

楼主:
问题在于光藕没打开,1脚的电压来源于2脚运放的输出,24V输出没有稳压,另一种光藕打开时,光藕的电流IC不能大与2.6MA,此时第1脚的电压接近2.5V,做短路保护时,第1脚与地为0.3~0.5V, 3842停止工作

楼主:
原来的电路的第3脚I SENSE 还用25K的电阻与辅助电源4、5的抽头相连。其用意把MOSFET关断的波形与MOSFET的源极波形相与,我把这25K电阻部分去掉了。

楼主:
比较好的电路是这样的

网友B:
123真是电工?

楼主:
10楼的电路也有缺陷,它对负载电压上升时比较管用,对负载电压低于24V,有些不足,由于Q401的发射极的电压不能设得低于2.4V,因此光耦驱动Q401的电压为2.9+-1V,当光耦的电压下降时3842 的第1脚电压此时还不能下降,只有19V的电压下降后,3842才能将PWM进行调整。

网友C:
7脚对地接一个104的电容!
这样怎么样?

网友D:
楼主说说这个电路高明在什么地方?

网友E:
楼主是把自行车换了一个摩托车,当然感觉良好,没想到竟然还有汽车的存在。:lol

网友F:
1楼就看不过去,10楼的电压环控制极性搞反了。形成了正反馈

支持晒图!!!

楼主:
最先的图我没有电子文档,只是看了一会图纸,不细心的人会晕倒,在310V电容与3842接地用线连接起来,不突出或明显的位置画接地标识,用0V网络号,0V网络号放到电阻、电容的描叙符一起,功率mosfet的电流检测电阻接地连到辅助电源的地,同样用0V网络标号,该标号也要找。。。。第一脚也作了短路保护,PCB板没做敷铜处理,3842放到310V电容旁;作成的样品存在输出不连续性的问题。搞设计得不能只有自己清楚就行。

楼主:
在10楼电路中,TL431的CATHODE电压为1.7~1.9V,只有当REF的电压低于2.5v时,CATHODE的电压立刻上升到12V(vcc),虽然有公式Vo=(1+R1/R2)Vref,通过调节电位器,该电路没法实现Vo=6V。

楼主:
虽然TL431的CATHODE的电压只有1.8V ,但是输出电压上升时,还是能反馈该动态,即在光藕的输出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