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SN75176,???

楼主(2009-11-28):
这个是485的通讯用的,我用两片,一个接受,一个发送,平时两个芯片处于接受控制角RE,DE置1.当要发送时发送的那个芯片的两个管脚都置0了。这是我从网上看到的控制方式,好像也对,但是 总是有问题。发的数据 老是会有错误。接受数据没有问题,用单片机串口直接和电脑串口相连接串口发出的数据都是对,没有任何错误。怀疑发送时候驱动这个芯片的方式有错误,有人用过这个芯片么?

网友A:
估计是没有加上下拉电阻,被干扰了
另外就是,从发送和接收之间转换时,延时不够

楼主:
我加了十微妙的延时 够不?

楼主:
我是在中断里面开的 发送状态,我是在原有的成熟的电路板上实验的,

网友B:
我想应该不是硬件上的问题  而是软件上的问题

楼主:
问题找到了,原来是 同一个系统中 我设立的数据标志和以前的数据标志一样了,导致数据互串了。
嘿嘿 感谢上面的朋友么出点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