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N Epitaxial Planar Transistor与NPN Epitaxial Planer Transistor的区别?

楼主(2009-11-28):
(无正文)

网友A:
NPN Epitaxial Planar Transistor与NPN Epitaxial Planer Transistor的区别是什么呢?
*********************************************************
这不是一个东西吗?

网友B:
不是一个东西,前者是planar transistor 后者是planer, 可能后者是笔误。

网友C:
仔细看了几遍,原来差别只有一个字母...
planer是笔误啦

楼主:
是这样的吗

网友C:
查字典就知道planer这个词放在这里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