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P SOT23封装,类拟SMD三极管,是什么电子零件?

楼主(2009-11-28):
各位好:1P SOT23封装,类拟SMD三极管,请问此颗零件是什么IC?它的顶丝印为1P,应用于汽车LED的,哪位用过的请发EAMIL:tongsandy@139.com.谢谢。

楼主:
好像不是普通管呀,可以发点根据过来参考吧。无论如论都要感谢你的回答。

网友A:
应该是复合管吧

网友:
tyw给的资料是对的。
我有用2222的三极管,上面的丝印是1P

楼主:
这样我拿样测试下。谢谢支持。

楼主:
是否跟我上面的原理图一样吗?

网友B:
这有资料自己查

楼主:
都有查过了,但是不对呀。

网友A:
贴片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