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的继电器有时吸合后,弹不开

楼主(2009-11-28):
请教各位是继电器选型的问题,还是下面三极管的问题,继电器型号:欧姆龙的,触点电流有2A,高灵敏的G5V-2-H1
电路图如下

楼主:
谢谢各位,发表意见

网友A:
电路和继电器型号应该没有问题,我想你一定是用了假冒欧姆龙(在打火后是会有触点粘接现象),或三极管的驱动型号有问题。

网友B:
看一下继电器的触点是否电流过大烧灼

网友C:
和负载性质很有关系,继电器触点最怕大电流的直流负载。

网友A:
我想LZ不会连这点都知道吧。要真是,那就……晕:L

网友D:
触点熔合但还没有完全熔死。继电器问题。

网友E:
是不是触点的问题应该好判断,弄开一个问题继电器,看看触点烧黑了没有,有没有熔蚀的痕迹就知道了
不会是tvs烧了吧?

网友:
是不是你的电流太大,继电器的功率不够大啊。
另外改用RC消火花电路代替TVS管试试看。

网友F:
问题大家都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G:
请教yuanchsh:
你认为三极管的驱动型号可能有问题?你的思路是怎样的呀?

网友H:
你认为三极管的驱动型号可能有问题?

是不是三极管的问题你很容易验证:只要测一下弹开和没有弹开时它的C-E极电压就知道。高电压(接近电源电压)说明已经三极管已经关闭,否则没有关闭。

网友H:
不知道原帖中所致的“高灵敏”是什么意思?

网友I:
实际电流多大,负载是什么性质都很重要,建议线圈两端并指示灯,这样基本知道是驱动还是继电器回路有问题

楼主:
刚刚去模拟了一下现场,可是没有发现继电器弹不开的现象,可是公司卖出去的产品返回来有问题的有这种现象,
继电器触点是已经黑了,继电器负载是磁性负载(线圈里放着一个磁性铁心)即使通电后,铁心熄和……
接下来想换一种触点电流大一点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种东西一定要买正品的才有保障,一定要保证触点是银的,且银层厚度足够,要不然打几次火就拜拜了。

网友I:
感性负载,浪涌电流很大的。
换一种触点电流大一点的应该好些。

网友J:
看你的负载。有时起动电流是不是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