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软件问题

楼主(2009-11-28):
最近我protel软件打不开,有的时候打很长时间能打开,多点一下就无法响应。是什么原因??试过很多方法都不管用,甚至重装软件,重启电脑都试过了。还是无法解决。

网友A:
这个问题没有遇到过
....

网友B:
中病毒了吧

网友C:
重新找个安装包,以前遇到过。

楼主:
换了,也没好用。今天上午不知怎的自己好了。下午重启了一下,又如死了.

网友D:
是不是装了两个版本的PROTEL

网友C:
那就不知道是怎回事了?
美洋洋?

楼主:
没有装两个,是不是太大了?

网友E:
首先确认系统配置达到最低要求。
检查一下打开软件前后的内存变化。
大大,系统问题
小大,软件问题
大小,一般不可能
小小,其他问题

网友F:
也有可能是被限制使用了,你的电脑有没有联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