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LPC2214 PLL 的使用

楼主(2009-11-28):
外部晶振12M,现需要3倍频到36M,
PLLCFG=0x42;对吗
参考周工的《ARM嵌入式系统基础教程》因为Fcco要在156~320M之间,P=Fcco/(FcclkX2),所以P取值4,PLLCFG[6:5]=10,M=3,PLLCFG[4:0]=00010,得到PLLCFG=0x42

程序如下

void InitPLL(void)
{

PLLCON=0x01;
PLLCFG=0x42;
PLLFEED=0xAA;
PLLFEED=0x55;
while((PLLSTAT&(1<<10))==0);
PLLCON=0x03;
  PLLFEED=0xAA;
PLLFEED=0x55;

}

可是将程序下到板子上,(用示波器观察)发现不但没倍频,还分频了,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建议PLLCFG = ((Fcclk / Fosc) - 1) | (3 << 5);还有LPC系列ARM外部晶振使用11.0592M 这样对你倍的频率会更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