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生的IC

楼主(2009-11-28):
各位高手们,请帮忙看看下面的电路图中的sot23封装的器件到底是什么IC
比较菜,希望不要闹笑话。曾估计是431,但电路测得的数据却又不对。不知道搭的这个电路能不能看出是什么器件。

网友A:
精密参考电源

网友B:
和它有联系的电路只有这些吗?
它的接法比较像电压基准,
但是,和它配合使用的器件呢?
可否把图贴全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