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等效电容的问题

楼主(2009-11-28):
问一个基本的问题。
二极管具有单向导电性,其实它反向也导电,只不过电流小。
正向电流大。
书上说,二极管有电容效应,即频率高时不能很好的体现单向导电性。
我不明白为什么?
我的理解是,频率高时,还是那样,开通正向电流大,关断反向电流小。
怎么都是正向电流大,反向电流小。
如果把它看成电容也不对,频率高时,电容可以看成短路。
短路时,正负电流一样大呀。可是二极管频率高时会正负电流一样大吗?
我想不通,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二极管的电容电流与正向电流反向电流是叠加在一起的。通常二极管正向时电容作用很小,难于观察到。
若要使用该电容,应该对二极管施加反向电压,此时二极管反向电流非常小,再对二极管施加交流电压,可以观察到电容电流,且电容大小与所施加的反向电压有关。

楼主:
谢谢!
那么是不是说,如果不接反向电压,只接交流电压,频率也很高,
二极管也能很好的体现单向导电性了。
那这样就和书上矛盾了,我还是没有完全懂。
谁能尽释我的疑惑?万分感谢!

网友A:
不然。
如果不接反向电压,只接交流电压,频率也很高,正向平均电流与反向平均电流之比远小于低频时两电流之比。
这里反向电流增大,电容电流只占相当小的一部分,更多的是PN结的存储电荷造成的。存储电荷造成的反向电流表现为正向之后外加电压突然反向时,反向电流几乎和原来的正向电流一样大,要过一小段时间反向电流才降为低频或直流时反向电流的数值。

网友B:
理解二极管的使用目的,本来就是想要利用单相导电性,如果频率太高,就算正相比反相电流大,但是它已经不能很好的起到单相导电的作用啦,也就失去你用它的意义啦。

网友C:
唉,先要注意量和度啊,要学会不同情况下分开分析,综合分析整体的影响。

LZ,你先把它看成理想二极管并联个很小的电容就会明白了。

网友D:
长见识了啊,大家说的都有道理,但是事实才是真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