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把VGA信号变成TFT数字信号驱动TFT?

楼主(2009-11-28):
想用笔记本或者PC机输出的VGA接口,去驱动我们常用TFT。
请问各位有没有这样的芯片,可以实现把VGA信号转成RGB数字信号,驱动比较常用的TFT(5.7''/10.1''……)?
请教各位大侠,谢谢!!!

网友A:
RTD2523芯片+MCU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LS大哥!!!
但是我还是不明白如附件图片的接口,是什么类型的接口,LVDS,RSDS……。
用RTD2523芯片能把VGA信号转成以下接口信号驱动我的屏如5.7'',7'',8'',10.1''……吗?
有谁能再帮忙一下吗?

网友B:
http://www.gnss.com/home.phtml 看看这家的产品.

vga to rgb

网友C:
附件应该是RGB TTL的接口,不知你要驱动什么样的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