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红外遥控相关问题

楼主(2009-11-28):
各位 大侠:
    小弟因工作需要,需开发电视机遥控器系列产品,目前为外行。
求教各位,如何搭接软件开发平台,芯片主要是3010

网友A:
这个东西需要自己写软件吗

网友B:
先选择主控MCU,然后置办开发工具、写入工具、编程软件等即可。如果是做通用性产品,方案是现成的,基本上无需自己开发,最多是测试验证一下即可;做专用产品,楼主应首先去收集必要的技术资料进行学习,掌握红外遥控原理和MCU应用设计及编程技术,然后就是小菜一碟了。红外遥控器设计属非常简单的技术活。

网友C:
可以用2.4GRF方案,以后都会换成RF的遥控器了,推荐用A7105便宜。

网友B:
红外遥控和无线电射频遥控并不能在所有场合下互换,各有各的适用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