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ARM iap编程最大可写字节数?

楼主(2009-11-28):
LPC2148 IAP编程使用哦个RAMTOFALSH命令,其字节数为4096就可以,为8192就不对,总说字节不是4的倍数?
该怎么做啊?

网友A:
既然你用了它的API,肯定要遵循它的规范了。可能它规定了最大长度……具体看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B:
FLASH都是分区的,有的扇区是4K,而有的32K,根据扇区的不同,选择相应的字节数目。

网友C:
看你的IAR中的设置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