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的驱动方法

楼主(2009-11-28):
我在开关电源图上,看到MOS的驱动方法

   IC的7脚出来,串联一个二极管1N4148,并且这个二极管并联一个电阻,47欧姆!然后接MOS的G极!

想知道为什么这样接?

7脚出来直接接MOS G极不可以吗?

还有斑竹:发帖子原理图怎么贴上来?贴了很多次,都贴不上来!请教!!!

网友A:
脉冲高电平时,信号源内阻很小,引线电感与Ciss及密勒电容会产生振荡,而且会引起漏极过强的di/dt,串入这个电阻,起阻尼作用。上面并联的二极管,起加速关断的作用。

贴图,与贴PDF是一回事

网友B:
同意上面分析

楼主:
感谢LZ两位前辈指教!

那这个二极管是否只要是开关二极管都可以?

这个二极管的参数怎么选择?

谢谢啦:)

网友C:
选速度越快的越好(二极管)

网友D:
帮你贴上去,这样看,让人难受!!

网友D:
真不好意思,贴了张错的大图,个大家养养眼!
大图下面那是LZ的图

网友E:
还有用电容代替电阻的,这样做有什么问题?

网友F:
“还有用电容代替电阻的”
不可能。那样MOS管无法工作。
8楼把图贴出来看看。

楼主:
感谢6楼 兄弟 帮忙把图给帖出来!!
下次 就直接帖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