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时钟芯片。。。

楼主(2009-11-28):
具体是能保存 年 、月、 日 、小时、分钟 、钞 、还有星期几。。。
多谢大家。。。

网友A:
你想要IIC总线的还是SPI总线的?
IIC总线有PCF8563
SPI总线有DS1302

网友B:
DS1302
PCF8563
这两款都不错!

网友C:
DS1302用过,spi接口
PCF8563这个是philip吧,i2c的,没用过,看到有介绍

网友D:
现在一般用内置的就够了,能提供秒计数器的那种最方便,自己移植一个mktime()和gmtime(),一执行,年月日时分秒星期几全都出来了。

楼主:
多谢。。。大家。。。: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