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erilog请教下

楼主(2009-11-28):
module counter4(clk,dout,en,oc);
input wire clk;
input wire en;
output reg [3:0] dout;
output reg oc;
reg [3:0] temp;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en==1)
begin
  temp<=temp+1;
  if(temp=="1111")
  oc<=1;
  else
  oc<=0;
  dout<=temp; end
else
dout<=4'bz;
oc<="z";
end
endmodule

怎么进位信号老是没有呢!
请教下

网友A:
你真是verilog大牛啊, 都可以这样子写:
if(temp=="1111")
难道编译的时候没有看报警信息吗?

网友B:
你这个程序没有设计好,一个十六位的计数器。你没有考滤到复位的问题。我想你的那个进位没有分明白是同步还是异步。

楼主:
没有报警信息
我只是想说为什么没有进位信号

网友A:
if(temp== 4'b1111)

网友C:
看完lz的程序,我的鼻血都出来了。
建议lz先从一些仿真库里找些现成的模块来改。
等改得多了,有感觉了,再自己构建。

网友D:
楼主的程序写的很雷人。。呵呵

网友E:
temp=="1111"

verilog里边的字符串是不能用于综合的

楼主:
module counter4(clk,dout,en,oc);
input wire clk;
input wire en;
output reg [3:0] dout;
output reg oc;
reg [3:0] temp;
always @(posedge clk)
if(en==1)
        begin
                temp<=temp+1;
                if(temp==4'b1111)
                oc<=1;
                else
                oc<=0;
                dout<=temp;
        end
else
begin
        dout<=4'bzzzz;
        oc<="z";
end
endmodule

这会就对了,各位还有什么可以教导的么,受益匪浅 啊!!
学习了

楼主:
我还是个初学者,还是自学的!!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B:
大家都是一样的,相互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