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电路电感如何计算,谁有详细计算公式

楼主(2009-11-28):
BUCK电路电感如何计算,谁有详细计算公式
第二个问题假如输入电压是DC50~80V,输出是48V,输出最大电流是60A
我看到一个公式是L=[(输入电压-输出电压-MOS管饱和电压)*导通时间TON]/2*IOmax
假如管压降是0.5.输入频率是40KHZ,占空比百分之50TON=12.5US
L=[(80-48-0.5)*12.5US]/(60*2)
L=3.28UH
不知道这样算对吗,假如是错误的,请给出正确公式

三个疑问?
第一?这个输入电压选最小50,还是最大80V好
第二?这么大的电流,肯定要考虑MOS管的开关损耗.PWM的频率肯定不能选的太高
请问选多少最合适.
第三?脉宽是可调的假如调节范围是百分之十到百分之95.
那么这个导通时间选那个.很是疑问谢谢啊

网友A:
建议在最高输入电压,因为此时需要电感处理的能量最大。

网友A:
L=(Uinmax-Voutmin-Vds)/ (K*Io)

K为电感电流纹波率,一般取0.1~0.3,宽电压输入者可取0.5,当K为1则为临界模式,大于1则为断续模式。

网友B:
请教 PowerAnts:取 0.5是否大了?
我之前都是取的0.3

楼主:
L=(Uinmax-Voutmin-Vds)/ (K*Io)

K为电感电流纹波率,一般取0.1~0.3,宽电压输入者可取0.5,当K为1则为临界模式,大于1则为断续模式。
引用 网友A:

三楼你这个公式确定正确吗
我觉得在分母部分.还在应该加上IO最大电流
公式是不是写成这样L=(uinmax-Voutmin-vds)/[IO+(k*IO)]

楼主:
总结一下,我在网上查了很多资料,发现没有把这个公式说的很清楚的,每个写法都千花百样

网友A:
re: jepsun,  K为电感电流纹波率,一般取0.1~0.3,宽电压输入者可取0.5;

re: keyu886, 逆向思维,buck在Ton期间,电流增量(即纹波电流)为(Vinmax-Voutmin-Vds)*Ton/L ? 把Io加上去干啥?又不是过年分红

楼主:
re: jepsun,  K为电感电流纹波率,一般取0.1~0.3,宽电压输入者可取0.5;

re: keyu886, 逆向思维,buck在Ton期间,电流增量(即纹波电流)为(Vinmax-Voutmin-Vds)*Ton/L ? 把Io加上去干啥?又不是过年分红 ...
引用 网友A:
呵呵,本人是初级手,还希望你多多包含啊
谢谢您的回贴.不过你能否详细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还有你这个IO是最大的输出电流吗?

网友A:
纹波电流即k*Io,而不是Io+K*Io

楼主:
你的意思就是算电感只要除以纹波电流就OK了是不是这样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电感的线径取样是不是要按装最大60A的电流来计算呢
还是把电感纹波电流值加上最大的额定电流来计算.
谢谢

网友C(2011-08-03):
mark  此也是我要设计的电路。希望能得到启发

网友D:
回复 楼主:
电感我们都是这样算的:Lboost=( (1.414Vinmin-Vbr-Vfet)* DMIN)/ΔI*fsw
Vbr:电感压降,Vfet:MOS压降。DMIN:最小占空比 ΔI:纹波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