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怎麽样测试延时函数的时间?

楼主(2009-11-28):
请教,在硬件电路中,怎样测得延时函数所用的时间??????
我这里有ATMEGA16开发板一块,JTAG 仿真器一个,晶振8M

网友A:
上avrstudio调试,比如你的延迟函数是ms级的dealy_ms(n),你可以把n设置为1,将函数放入程序开始那里。一调试就看出来的。

网友B:
硬件电路中?猜想应该是把延时发大到容易测到的范围然后再测

网友C:
有条件的话用示波器

网友D:
这个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