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DAT后缀的文件怎么打开啊?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11-29):
普通的播放器就行,我打开过这种视频

网友:
嘿嘿:2楼的记事本打开有可能是乱码;3楼的电影看多了。还是用UE打开比较好吧。

网友B:
记事本不行滴,我下载的视频就是这种格式的,只能用Media player打开,但是会弹出个奇怪的东东

网友C:
视频文件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Media player 打开了,谢谢。和你说的现象一样,开始担心对系统有害呢,打开了也没什么反应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