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桥后面的看不懂!求救。

楼主(2009-11-29):
对于所画整流桥后正负极接一电解电容滤波是大家所熟知的,但是对于后面是接三个二极管串联(方向一样,且正极接桥输出端管的正),另外在上面两个和下面两个二极管分别并联一个电解电容(电容都是上正下负)。它们代替了常见的一个电解电容,在这里看不明白是干什么用的,如果是滤波又是怎么充放电的?希望指点。

楼主:
为了发这个图费了老大劲  唉

网友A:
才10k大小的图,直接贴上来岂不省大家的事?
把时间分成段,一段一段地看,容易看明白。
两个电解电容和三个二极管,两个电容是串联充电并联放电。
这样的滤波仅能用于对纹波没有什么要求的电路,如节能灯等,其功率因数比单纯的电容滤波要高一些。

楼主:
不会贴图耶,要不你帮我贴出来 谢谢喽!
对头  就是节能灯上的,真是专家啊  :L

网友A:
贴图和贴.rar文件是一样的。

网友B:
那二极管不是普通的二极管,因是消特基极二极管,如果输出电压高于一定的电压时,二极管是会通的,正常工作时,是串联在二个电容之间二极管是通的,其它两个是不通的。这个电路是具有一定保护功能的。

网友A:
回楼上:
可不是那么回事。
二极管就是普通整流二极管,在交流的半周期内三个二极管都要导通一次,但并非同时导通。
此电路也没有什么保护作用。

网友C:
这种在LED日光灯电路里用到它,其原理没想通

楼主:
管子是1N4007  就是普通的  我看懂怎么工作了(俩电容就是串联充电并联放电),但想不通“他适合用在对纹波没有要求的电路”怎么解释?

楼主:
图成功传上,哦耶!:handshake

网友D:
降低日光灯的闪烁:
当电压大于峰值的一半时, 电整流桥输出电压对日光灯供电,并对二电容充电
当电压小于峰值的一半时, 二只电容并联后对日光灯供电

网友E:
这个应该就是对电容充电时为串联的,而电容放电时两个电容是并联的,不过我也不知道这样做的好处在哪:(

网友F:
日光灯的整流器?
我明天上班去公司拆一个看看,以前拆了一个,背面有涂胶,没注意

网友G:
最简单价廉的PFC电路,原理是对电容串联充电并联放电 来增大二极管的导通角

LZ,去搜索“逐流电路”就明白了

网友H:
这个节能灯厂家真伟大,为了点点的功率因数,多花了3个二极管的钱:lol

网友A:
1N4007不过四五分钱(零售价)。

网友I:
无源PFC的一种。

楼主:
回复 网友G:
好的  俺去搜搜  !

楼主:
回复 网友H:
管他厂家花多少钱类,只要咱们能多学点不比什么都强,我恨不得一天换一个图呢,嘿嘿!一个1N4007批量的话便宜的很,倒是多了一个电容  呵呵。

楼主:
逐流电路
   他能够提高电路功率因数,在数值上,功率因数是有功功率和视在功率的比值,即cosΦ=P/S  。
     实现的过程:基于降低输出直流电压在每半个周期内,将交流输入电压高于直流输出时间拉长,整流二极管导通角就可以增大,电源电流过零的死区就减小了。
     在感性负载电路中,电流波形峰值在电压波形峰值之后发生。两种波形峰值的分隔可用功率因数表示。功率因数越低,两个波形峰值则分隔越大。逐流电路能使两个峰值重新接近在一起,从而提高电路功率因数。

比逐流电路更好的有双泵(也叫复泵)电路,大家可以搜搜看看!

网友J:
21楼有没有双泵电路的基本图形?分享一下,给俺扫盲!谢谢!

网友G:
自己去搜索一下咯,网上一大堆

网友K:
专业术语:填谷式PFC  awey曾经发过这个图,maychang等人有过深入讨论

网友L:
分析的好明白,,谢谢,,

网友M:
学习哈。我也拆了不少在学。

网友N(2009-12-29):
标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