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怕热么?

楼主(2009-11-29):
(无正文)

网友A:
经常这么做,没觉得有什么影响

网友B:
找块锂电池弄弄看,做好心理准备看焰火。

网友C:
当然怕热,目前的任何电池都怕,只是温升需要一个过程才能到达危险的地步,而且不同电池因内部结构不同,对局部高温的耐受性也不同。正是因为电池怕热,所以电池原则上不宜直接焊接,特别是微型超薄电池,工厂都是用瞬间大电流点焊的方式为电池加装焊脚的,其高温局限于非常小的范围,不会影响到电池内部。

网友D:
兄弟你太有才了,你可以用个电池座吗

网友E:
LZ,你的烙铁功率不够,焊不上的,就不要焊了。

正确的方法是用大功率烙铁,在几秒钟内搪上锡,然后等冷了后再逐个焊上,加热的时间都很短的,不会让电池变烫的。

网友F:
LZ看看那些个电池,都是点焊的, 就一个小白点.      跟芯片一样,不怕温度高,就怕时间长...    焊接要功率大,极短时间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