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烫坏了?

楼主(2009-11-29):
昨天熬了一夜,做一个PIC12F508的小板子,本来什么都好了,天快亮的时候突然全完了!
单片机上连有一个开关和一个LED、一个蜂鸣器。根据程序,开关不按时,输出高电平,LED亮,蜂鸣器响。按下开关时,输出低电平,LED灭,蜂鸣器静。
本来这个功能都是好的,但是突然就没用了,无论按不按,LED都灭,蜂鸣器都不响。
我仔细回想了一下,当时我的主要工作是往板上打了一些热胶,沾了一些到单片机上。然后功能就坏了。
我量了一下,开关不按时(此时应输出高电平),单片机的电源电压只有0.6V左右。开关按下时(此时应输出低电平),单片机的电源电压为3V左右。
问题是,我查了12F508的手册,说储存温度可以达到150度,即使是工作中也可以达到85度,不至于被热胶烫坏吧?再说了,我往单片机里写程序是没问题的。
另外还有一个9013上沾了很多胶,不知道会不会是因为它烫坏了呢?
我目前是这样的,大家看对不对:
1、电源部分(1.5V升压到3V)应该没坏,因为按下开关时,可以达到3V。
2、电池是充足的。因为无论单片机电压是3V还是0.6V,电池输出都为1.3V以上。
3、单片机应该没坏,因为编程不报错。
这样下来最可能的就是那个9013烫坏了。但是,该9013是接到单片机输入口的,即使坏了,也只是影响输入啊!

请资深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
这么几个元件,应该很好找吧。坏没坏你直接测一下就行了吧。个人觉得热胶烫坏的可能性极小。

网友A:
什么热胶?热熔胶吗?有可能是胶的绝缘性能差,晶振停振了

网友B:
不会是元件被“烫坏”了,要么是绝缘电阻的问题,要么是焊接接触问题。

楼主:
这么几个元件,应该很好找吧。坏没坏你直接测一下就行了吧。个人觉得热胶烫坏的可能性极小。
引用 网友C:

不是要我拆下来再测吧?这可有点麻烦。

楼主:
什么热胶?热熔胶吗?有可能是胶的绝缘性能差,晶振停振了
引用 网友A:

就是那种**样的,里面塞一根白胶棒的东西。
晶振不太会停吧,因为当我按下开关的时候,电压也会有变化,说明单片机还是工作的。

楼主:
这个网站也有屏蔽词啊?刚才发的帖子里怎么出现了“**”字样啊?其实我原文写的是“\\手\\//枪”。
就是这样子的东西:http://taobaowang.hn.cn/go.php/3134233130.html

刚才把打上去的热熔胶都扒下来了,症状依旧。
我觉得绝缘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我已经多次用过这种胶了,从没发生绝缘问题。而且,这次的这根胶棒也都用掉大半根了,前面一直正常的。
接触不良也觉得不太象。因为症状很稳定。而且都是表面封装的元件,我焊得也很细心的。
实在不行只好一个个元件拆了……

楼主:
真相大白!
原来我在板子上做了一个焊盘,即用来连接两面的地线,同时也兼做穿螺丝用的安装孔。可是由于螺丝粗了,就用锉刀把孔扩大,无意中把地线切断了!

网友D:
……LZ你整个板子上就这一个GND过孔吗???

网友E:
各位老鸟被气晕了吧。哈哈

网友F:
电源的地,做安装孔?

楼主:
电源的地,做安装孔?
引用 网友F:

是啊,而且正好可以让外壳接地。